DIY低成本、高速度3D打印机【项目已启动 欢迎有兴趣的小伙伴们一起加入】

楼主:
刚刚建了一个新群  欢迎有兴趣的坛友们加入  496602151

无论是电子爱好者/发烧友又或是创客甚至是极客,都应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3D打印机。
除此之外,机床(无论是否数控)、铣车等工具当然也是必不可少。

这次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家用3D打印机的建构。
19世纪末的第一台3D打印机问世、普及,至传入中国酝酿发酵得以让大众认可接受,期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而我们活着的人则是产品普及后的元老级受用者。
3D打印机的价格也从工业级的数百万到家用级的数千元不等。而对于创客/极客/爱好者/发烧友(以下统一称之为“创客”)的我们,该如何择选呢?
很显然高精度、高速度及大尺寸的工业机并不适合一般的创客们,虽然加工出来的元件(或成品)精度非常高,但从0.5mm之内的精度我们都已经无法做出精准判别来看,这样高的精度并非创客们所必须的,并伴随着高昂的制作成本。
因此对于创客而言,家用经济型的3D打印机当仁不让的成了大多数极客的首选。
先上张思维导图然后具体说说接下来的工作内容:

其实看过思维导图以后  基本也都应该清楚了这次制作的目的及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也希望更多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加入到这次设计制作中,提出你们的建议,更进产品的不足。

最终一起做出属于自己的3D打印机

刚刚建了一个新群  欢迎有兴趣的坛友们加入  496602151

网友A:
清早起来回忆了一下昨晚看的并联臂内容 感觉可以找到方法 再次感谢IC爬虫的提示  这样运行速度确实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开工了

网友:
我已有一台像第一個圖的3d打印機,準備改機,也許會diy過1台

网友B:
很期待,,我好像鼓捣一台,,,
瑞萨的 DIY比赛, ,马上就搞完了,,就可以加快进度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230r.1.14.3.S1X9oa

这种的步进电机可以吗

网友B:
我要参加,,参加,,,果断参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期待,,我好像鼓捣一台,,,
瑞萨的 DIY比赛, ,马上就搞完了,,就可 ...

螃蟹王国的这个2相4线步进电机是可以的  不过价格高了  准备用日本美蓓亚42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参加,,参加,,,果断参加,,,

看一下一楼的思维导图  你会发现 已经有你的名字了

网友C:
一楼的图好像有问题,字太小,放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图好像有问题,字太小,放大不了

可以看的,,点一个 这个按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图好像有问题,字太小,放大不了

可以看呀  用的BMP格式 没压缩呢 就是因为图大 尺寸都是2000*4000的

网友:
步进电机的择选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①步距角
②静力矩
③电流
④重量

①步距角可以理解为一个脉冲信号驱动步进电机转动的度数。倘若需要高精度,则需要选择更小的步进角度,如0.36度,0.72度等。但在精度提高的情况下,却损失了运行速度,如需要的最小步进角度为1.8度,而选择0.36度的步进电机,则需要进行5次脉冲信号。
②动力矩不好测算,那就先看一下静力矩。静力矩的选择是要考虑电机的负载,负载又分为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一般来说,静力矩应该为摩擦负载的2-3倍。
③电流对应的即为扭矩。
④重量关系到Y轴的步进电机驱动Z轴所有承载构建的扭矩。

网友:
为何市面上大多数成熟的家用品牌3D打印机及家用品牌CNC雕刻机均使用42步进电机呢?

【常规42步进电机电流1.7A,扭矩0.45-0.5Nm,步进角1.8度,重量在300g左右】

从成熟和普及两个方面来看,基本可以确定1.8度的步进角及0.5Nm左右的扭矩是足够使用的。

粗略计算一下42步进电机(0.45Nm扭矩)可以承载的力是多少

扭矩=力臂输出半径*重力

则:重力=0.45Nm42步进电机扭矩)/0.025米(常规42步进电机力臂输出直径为5mm
重力=18牛顿

18牛顿/9.8N/Kg(重力系数)≈1.84Kg

也就是说单纯计算(未计算摩擦力及其他系数)42步进电机可以承载1.84公斤的重量,但考虑到静力矩及摩擦负载的因素,多数机器在Y轴上使用了242步进电机。

网友A:
在这次DIY中  希望能够在正常的打印精度前提下  更快的提升打印速度
因此 希望使用的处理器能够达到1000万次/秒的计算速度  不知可否实现

或者说现在兄台选用的STM32系列能够达到多少的运算速度呢?

并精简打印的填充结构(或许会使用2只挤出头,一只1.75mm口径,另一只3mm口径),当然 也是在不损失(肉眼觉察不出的损失)打印精度的前提下  这个应该是软件所计算并切片的

预期达到300mm/s的正常打印速度

网友:
只有兄台告诉我现在能使用的最快的处理器芯片速度以后  我才能最终确定使用何种传输方式  不然即便是机械结构使用了滚珠丝杆或者是滑轨提升  但处理器未能达到高速的处理  那这样的机械结构就大材小用造成浪费  即投入产出未形成正比例

网友D:
想要速度快对于3D打印机的机构很有关系,其中delta的机构明显快于xyz轴的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次DIY中  希望能够在正常的打印精度前提下  更快的提升打印速度
因此 希望使用的处理器能够达到1000 ...

我不知道,用的什么型号的,,你手里那个429好像只有  120MHz
我这有个STM32F746    是 216MHz/ 462DMIPS
主频才 200M ,,每秒 1000万次计算,是加法计算,还是计算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要速度快对于3D打印机的机构很有关系,其中delta的机构明显快于xyz轴的这种

终于看到IC爬虫了  感谢提出的建议
三角洲的并联臂我也在做 不过在设计图纸的时候感觉似乎所用到的材料费用要高于三轴的(目前Kickstarter上很多众筹项目的3D打印机也都是用的并联臂结构)
对于并联臂结构我个人感觉稍微有点点棘手(因成本价格需控制在1K之内)我再考虑一下该如何降低成本问题
感谢IC爬虫  希望能得到你更多的建议和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用的什么型号的,,你手里那个429好像只有  120MHz
我这有个STM32F746    是 216MHz/ 462DMIP ...

把“计算”改成“操作”更恰当一些  这样说是不是能理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计算”改成“操作”更恰当一些  这样说是不是能理解呢。。。

改成操作我更不理解了,,,

布吉岛,这个什么意思,比如控制步进电机,动一下吗??
如果控制步进电机动一下,可能用几条指令。。。
200MHz ,大概是可以理解为 200M 指令每秒,,大概,,有的指令是需要几个时钟周期的。。
你的操作速度是 10M /s
现在看,,貌似是可以的,,
Arduino 2560 能搞定的,,STM32 搞定应该是没有压力的,性能毕竟比它好很多。。
还有就是,,步进电机的动作速度,,是不是也得考虑进来,,虽然CPU可以运动很快,但是 步进电机跟不上。

上面是我个人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IC爬虫了  感谢提出的建议
三角洲的并联臂我也在做 不过在设计图纸的时候感觉似乎所用到的材料 ...

我是不怎么看好一味的追求低价格,现在2000左右这个价格很多人都可以接受了。

打印机现在主要拼的是机械等的硬件,而这些东西一般是做打印机的人无法自己制造的,所以价格不可控。
价格便宜了机械结构也就变渣了,要在价格和打印质量找个合适的平衡点。
delta机构使用大部分的是铝型材,这样比较好生产,而且结构强度OK ,打印速度也很好,要做可以研究一下这个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操作我更不理解了,,,

布吉岛,这个什么意思,比如控制步进电机,动一下吗??
如果控制步进电 ...

Arduino Mega就能处理   但对STM32一点都不了解 所以就问一下
布吉岛是什么?泰国的那个岛屿?有啥关系呢。。。有点蒙圈了。。。
刚才IC爬虫也提到并联臂的速度快过三轴(不过之前我画出的图纸算了一下造价似乎要超过1K就暂时搁置了)
但回过头来想想 要想提高打印速率 确实用并联臂更为合适
倘若使用并联臂的话,那需要计算的数据量就更大了
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看看如果做成并联臂结构的话 电子电路方面对你有没有什么启发
http://3dprint.com/47546/wasp-delta-20-40-turb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操作我更不理解了,,,

布吉岛,这个什么意思,比如控制步进电机,动一下吗??
如果控制步进电 ...

这几天我考虑一下并联臂结构  看如何能将成本控制在1K之内(不损失精度的前提下,如果可能或者有剩余,则添加3D扫描功能,并联臂结构机器做这个更为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duino Mega就能处理   但对STM32一点都不了解 所以就问一下
布吉岛是什么?泰国的那个岛屿?有啥关系 ...

布吉岛 == 不知道

好吧,,那Mega2560 能搞定的,就不用担心了。。。

哇咔咔,,,其实既然自己DIY,,可以不用考虑成本了。。2K ,可以接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duino Mega就能处理   但对STM32一点都不了解 所以就问一下
布吉岛是什么?泰国的那个岛屿?有啥关系 ...

网站,看不了,翻墙了,也没法看,我的软件太low,你用的什么翻墙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怎么看好一味的追求低价格,现在2000左右这个价格很多人都可以接受了。

打印机现在主要拼的是机 ...

之前我在创意板块发过一个投票  记得IC爬虫兄弟你也参与了  是关于3D打印机的
之所以做这个项目  是有次和版主ID=574433742侃大山时候无意说起
回头想了一下  DIY3D打印机这个项目可以把我之前的项目更往前一步推进  于是便着手制作
机器的价格是1K也好5K也罢,对我而言并无太大区别   而我说的DIY3D打印机项目推进另一个项目的进展,则是耗材  记得你在我之前帖子里写过报废率为60%(隐约记得这个数值吧)因此能推动另一个项目快速进展的前提则是3D打印机的普及 需要这个广度作为条件 后面的项目才有可能进行下去  否则 也将成为自己的想去爱好了

感谢IC爬虫兄弟的建议 并联臂结构确实速度要快很多 最近我也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站,看不了,翻墙了,也没法看,我的软件太low,你用的什么翻墙软件。。。。

这个我没用翻墙软件  是直接打开的呀  截图给你吧

重点在于这一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用翻墙软件  是直接打开的呀  截图给你吧

重点在于这一段

我研究研究,,,我对3D 打印只是还是很薄弱。。。。
那天给我的,我看都是代码,,还没来的及研究,最近,着实有点忙。。。
还好后天可以休息一天,,到时候我发个帖子,说说的想法,你来看看我认识,哪里有没有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研究研究,,,我对3D 打印只是还是很薄弱。。。。
那天给我的,我看都是代码,,还没来的及研究,最 ...

发给你的是 2560控制的3D打印机源码程序  理论上说如果是使用2560控制板 那写上这个程序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但具体有哪些功能到不是很清楚)
我对3D打印机了解的也不多  看的更多的是结构方面的东西  而不是电子电路部分(也看不懂。。。)
在坛子里ID=IC爬虫 应该对3D打印机和技术方面了解的更全面一些

网友:
支持一下
这个涉及的东西太多了
还是直接买一个玩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
这个涉及的东西太多了
还是直接买一个玩

直接买就失去了原本应该有的乐趣嘛
之前2013年做了个数控CNC  其实直接换了挤出头和控制板就是3D打印机了  不过这样做没啥意思
这个项目的目的不仅仅是做出一个3D打印机来  而是想将工具进行推广 电子爱好者/极客/创客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工具  这样对于创意和创作而言  更加的方便  当然CNC也是不可或缺的  不是么

网友F:
支持一下,看到楼主好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下,看到楼主好用心。

感谢支持!谢谢谢谢!

网友:
翻墙出去查资料网速好慢啊。。。弄到凌晨2点也没查到多少  诶。。。今天收工 明天继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早起来回忆了一下昨晚看的并联臂内容 感觉可以找到方法 再次感谢IC爬虫的提示  这样运行速度确实有很大幅 ...

   步进电机速度考虑么??什么的?

网友:
想掺和。
只是布吉岛接下来有多少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掺和。
只是布吉岛接下来有多少精力

欢迎加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速度考虑么??什么的?

42步进电机空载的话1000R/Min
但步进电机主要是用来控制精度 参数是看进步角度和扭矩 很少来计算速度
对于步进电机而言转速越高 扭矩越小  就好比汽车低速挡扭矩大  上坡起步如果挂5档就会没力甚至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厉害,支持一下!

欢迎参与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速度考虑么??什么的?

这是个什么控制板呢?我看到一个并联臂的3D打印机用的这个控制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控制板呢?我看到一个并联臂的3D打印机用的这个控制板

这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板吧,ATMEG2560的。
支持一下,也有兴趣能参与。
只是不清楚,这个DIY分哪些个功能模块,各控制部分参数指标,要用到哪些技术,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如果强调运算速度,可以考虑多CPU,或CPU+FPGA方式。单CPU最大的运算能力上去,还要看同时要处理的任务数量。
我写过几年程序,硬件上知道些,平时喜欢看DIY,但自己没动手过,最近也比较清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控制板呢?我看到一个并联臂的3D打印机用的这个控制板

atmel mega2560  加了步进电机驱动的。。。
我们也要做PCB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tmel mega2560  加了步进电机驱动的。。。
我们也要做PCB的,,

PCB设计也关系到运行速度  这是个学问  俺不懂智能羡慕会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设计也关系到运行速度  这是个学问  俺不懂智能羡慕会的人

PCB 不会关系到 运行速度,,会关系到系统的稳定性。。。
要不要打PCB 呢,,好纠结,,其实刚百度了一下,我又有点纠结了,,是买现成的控制板,还是自己做一个,,,买现成的 就不叫 DIY 了,,做PCB 又好费事。。。
我还是这两天研究下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 不会关系到 运行速度,,会关系到系统的稳定性。。。
要不要打PCB 呢,,好纠结,,其实刚百度了一 ...

步进电机驱动如果没有做过驱动器,不太好弄(光调运转平稳跟细分应该都挺难),或买现成的驱动器。是不是还要考虑支持能打印的文件类型,以什么方式传输,USB联机打印or网络,orU盘

网友:
PCB设计是否合理对运算效率是有影响的 数据量小的情况下 这种影响似乎不好觉察  但如果我们设计的3D打印机机使用并联臂的结构(提升打印速率)那就始终要对挤出机保持水平平衡 并且同时驱动四个步进电机 数据量会很大的  所以PCB设计的是否合理在这个结构中还是很有必要的哟

网友:
Bingo!这句话说到了重点

网友A:
如果有一些现成的材料能够直接使用  比如2560 那也未尝不可 这次的DIY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提高FDM机的打印速度 并让价格更加平民化  这是我们的初衷 对吧
如果说所有的都要真正意义上的DIY  那大到步进电机  小到所需要的导线(从挖矿,炼铁,萃取等等开始)都应该亲手做了…

兄台不纠结这个问题哈  记着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哪些问题就好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的DIY项目就是成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一些现成的材料能够直接使用  比如2560 那也未尝不可 这次的DIY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保证精度的前 ...

那就要做 PCB 了,,才能更好地解决那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做 PCB 了,,才能更好地解决那些问题。

当时我是在想 如果可以用现有的控制板(效率可以达到的前提下)那就用现成的成品
但如果现有的控制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在技术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自己动手制作也未尝不可

打版费大概需要多少呢?对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听一下打版费用的价格区间来进行定夺吧
如果设计出的控制板可以解决打印速度的问题(机械结构使用并联臂 这样速度确实要快很多  但同样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就会大很多)它将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 对今后的发展也都有好处

当然  如果自己来做 工程量太大而无法独立完成的话  那就用2560也未尝不可  有些厂商用2560的控制板+并联臂可以做到打印速度300mm/s  同样的机械结构和控制板我们也应该可以达到这个速度   这样的话 就考虑是否增加3D扫描功能(或者其他有实用价值  且能推动3D打印技术发展的功能)

并联臂的结构图这几天我会重新做出来然后进行修正  时间应该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板吧,ATMEG2560的。
支持一下,也有兴趣能参与。
只是不清楚,这个DIY分哪些个功 ...

诶。。。这就是2560啊。。。我对电子方面可是一窍不通诶
本来也做了三角洲式的构建  但核算下来成本超过预算  就搁置了  昨天听了IC爬虫的建议后 又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并联臂的打印速度确实比三轴要快不少  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就是同时间内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无论并联臂的三根Z轴【Z1,Z2,Z3】如何运动 始终要保证挤出机是水平的  这个时候无论Z1,Z2,Z3哪个轴有一点移动 其他的两个轴也必须要做出相对的反应以保证挤出机的水平位置 因此时间内的数据量会很大)

如果兄台最近有空余时间的话  不妨也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 哪怕是提提建议 我们也是非常受鼓舞的
感谢兄台的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是在想 如果可以用现有的控制板(效率可以达到的前提下)那就用现成的成品
但如果现有的控制板无 ...

好的,我去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去查查资料

看一下难易程度吧  如果单独完成有困难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的话  那直接用成品控制板也是可以的
DIY保底的目的就是能让更多的、有创意、想创意、有需求的人用得起  重在普及(在保证品质的前提条件下 尽可能的降低不必要的开支)
针对的目标人群是:
①对3D打印机有兴趣的群体(但又不愿意花几K去买一台来研究或者是尝试);
②经济来源并不独立的群体(一般情况下经济没有独立的估计应该就是学生吧);
③享受参与感和制作过程的人群

其实三五千买个成品打印机对于已经步入工作和有经济来源的人来说  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针对3D打印技术的普及 从学生时代介入  似乎能达到更好的后期效果。 但倘若让尚无经济来源的群体花个三五千买台3D打印机  那多数人群估计还是不太舍得吧。
希望是早使用早受益  而不是等到有能力购买产品的时候再去了解 。 如果是这样,在起跑线上就滞后于他人 , 这应该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况。

网友J:
引用 网友A:
42步进电机空载的话1000R/Min
但步进电机主要是用来控制精度 参数是看进步角度和扭矩 很少来计算速度
...

42的步进电机跑1000R/MIN是比较呛的,而且意义不大。也没有这个必要,毕竟3D打印的运动平台的长度不大,主要考虑精度和协调运动就很不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IC爬虫了  感谢提出的建议
三角洲的并联臂我也在做 不过在设计图纸的时候感觉似乎所用到的材料 ...

楼主你好。我觉得三角洲并联臂才能体现这个DIY的特别意义,其他几个图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实际就是雕刻机的另类使用方式。

      但三角洲并联臂无论是机械设计的费用和难度都更大,PCB电路应该差异不大,但运动控制方面的算法应该是更大的买点,协调方面要求更高。

     如果机械结构采用三角洲并联臂,本人先报个名跟大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我觉得三角洲并联臂才能体现这个DIY的特别意义,其他几个图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实际就是雕刻 ...

兄台说的没错
三角洲并联臂的结构确实能更快的提升运行速度  但随着这样的结构,会出现一个问题,即 无论Z1,Z2,Z3哪一个轴有运动,其他两个轴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以保证挤出头平台始终是水平的,再加上挤出机用的步进电机,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段内需要同时控制4个步进电机的操作,数据量会很大。在之前的楼层中发了一张图片,是截取自国外网站,他们已经解决了此问题  并使得打印速度提升至1000mm/s  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那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J:
42的步进电机跑1000R/MIN是比较呛的,而且意义不大。也没有这个必要,毕竟3D打印的运动平台的长度不大, ...

说的没错  步进电机看速度无太大意义  正如我前面说的速度越快扭矩越小  这样的话基本就起不到作用了
对于步进电机而言 步进角度、扭矩、电流这三个参数更有意义一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兄台说的没错
三角洲并联臂的结构确实能更快的提升运行速度  但随着这样的结构,会出现一个问题,即 无 ...

如果是你图发出来的三角洲并联臂,你指的Z1,Z2,Z3,其实有一个是滑轨(从动),需要控制的其实就只是Z1,Z2(主动),通过算法协调位置的。

效率其实是最好的,只是结构或者说关节比较多。

至于你说的协调运动,这个的算法相当于三轴联动,而其他的结构就是类似雕刻机方式,相当于两轴联动,然后Z轴的运动就相当于多层打印,所以三角洲的算法是复杂了一个档次。但技术也是成熟的了,只是开源的资料少,如果这个项目朝这个方向走,意义很大。

     简单来说,这个算法控制比MACH3控制雕刻机雕刻浮雕的难度还大。

     五金机架的加工如果是从事模具生产的话就有很好的条件了,只要能加工铝合金做出非标的结构,我觉得这个五金机架也可以单独卖也很有市场。

网友J:
如果楼主是想做三角洲的,视频的机械就是更高档次,简化一下就相当合适了。

视频中的就是三个主动运动结构了,就是楼主说的Z1,Z2,Z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你图发出来的三角洲并联臂,你指的Z1,Z2,Z3,其实有一个是滑轨(从动),需要控制的其实就只是Z1,Z ...

毕业十余年依旧徘徊在学校附近居住  总觉得对学校有种特殊的情感
正好机电工程系有一个创意工厂  里面各种大型的机床铣车都具备  做个结构件应该不是难事(要找个“名义”进去)因此 结构的刚性应该可以不担心
眼下需要着重考虑的则是电子电路的部分了  本人非理科 也不是相关专业  因此对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好在现在有@574433742 的帮助
还望兄台也请多提建议  争取让这个项目作出的产品更加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楼主是想做三角洲的,视频的机械就是更高档次,简化一下就相当合适了。

视频中的就是三个主动运动结 ...

视频中这个联动臂的效率确实很高

考虑一下是否能借鉴一些想法

网友J:
哦。有这么好的加工环境,那么千百块钱做个五金机架应该是可以的。

你发的图片中的三角洲中,估计就是两个丝杆部分的成本比较高,然后其他的关节连接五金你能自己加工的话成本可以节省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哦。有这么好的加工环境,那么千百块钱做个五金机架应该是可以的。

你发的图片中的三角洲中,估计就是两 ...

这个应该是用直线滑轨做的  似乎不是丝杆和光轴结构
DIY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普及使用者  并在不影响结构和打印精度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提升打印效率  并降低机器成本的造价  需要更改一些东西  也需要适当的增加一些(如果在规定的预算之内的话)

初步预计顶部和底盘会用车工制作 三角结构件看看是否能找到整块的材料用数控做 上下支持结构直接选用2020钢材 三个轴的连接杆顶端用铷磁铁 这样便于拆卸或更换其他组件(如激光雕刻组件或维修挤出头)准备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个步进电机或者是减速电机 很小的扭矩其实就可以  用以转动底盘  并增加3D扫描功能组件(如果还有预算的情况下)
这些只是初步估计  具体的要等设计图画出来以后核算价格 再来权衡

网友K:
      感觉,硬件部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诶~其实单片机的处理能力根本不需要怎么考虑吧,最主要的计算应该都通过电脑软件进行处理了。单片机处理的问题只是电脑给过来的xyz坐标,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这样的话,单片机实施的只有这几个步骤,读取下一个的坐标点,控制机械部分移动到相应位置,挤出来。。。这样子循环
     关键的就是如何去控制机械臂移动,我也去看了一下三角洲式的结构,我也认为楼上分析的有道理,一个应该是从动的,如何精准的实现机械臂的快速移动和挤出来的速度直接的大和谐,才是软件算法中比较关键的。第二个关键就是,数据的来源,cnc有直接通过连接电脑并口,边给数据边打印,或者就是楼上说的,直接U盘读取文件,去打印。
     pcb板基本影响不了他的速度,但是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还有一个东西是步进电机细分器,如果需要更小的步数,可以使用它去完成。
    另外对楼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希望可以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硬件部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诶~其实单片机的处理能力根本不需要怎么考虑吧,最主要的计算应该 ...

当然欢迎兄台的加入
如果是三轴式的打印机 那处理数据量不多  但如果使用并联臂的方式 同时处理四个步进电机的数据 还要增加打印速度的情况下 量会大很大
当然,对电子电路方面我并不了解  不过从国外近期的科研会上可以了解到 PCB的设计会影响到运算速率  尤其是数据量大的时候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则连接http://3dprint.com/47546/wasp-delta-20-40-turbo/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当然欢迎兄台的加入
如果是三轴式的打印机 那处理数据量不多  但如果使用并联臂的方式 同时处理四个步进 ...

楼主指的PCB设计可能是指PCB电路板的设计方案,例如是使用什么控制芯片。
在这类应用中,数据量和速度其实不是太苛刻,PCB的设计工业应该不会直接影响运算速度,可能会影响稳定性,或者说产生干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指的PCB设计可能是指PCB电路板的设计方案,例如是使用什么控制芯片。
在这类应用中,数据量和速度其 ...

恩 这个的确是有可能的 因为资料并不是母语所著  因此有一些词汇或许是专业用词  其他行业进行翻译会出现误差甚至是天壤之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楼主指的PCB设计可能是指PCB电路板的设计方案,例如是使用什么控制芯片。
在这类应用中,数据量和速度其 ...

这一份是Repetier的固件  看一下是否对这个项目有所帮助呢  电子、电路、编程一窍不通  泪奔。。。。。
@574433742

Commands.rar (27.38 KB, 下载次数: 6)

网友:
如何加入呢  我想火速入团

===================================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如何加入呢  我想火速入团

让  ID=574433742   的版主建一个DIY的群吧  把有兴趣的朋友们都聚一下
我在弄结构图  并准备一些相关的资料  所以很少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  呃

@574433742 兄台意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何加入呢  我想火速入团

刚建的新群 496602151  欢迎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份是Repetier的固件  看一下是否对这个项目有所帮助呢  电子、电路、编程一窍不通  泪奔。。。。。 ...

没有 at  到我。。。。

现在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  ID=574433742   的版主建一个DIY的群吧  把有兴趣的朋友们都聚一下
我在弄结构图  并准备一些相关的 ...

不知为何 没有 at 到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为何 没有 at 到我。。。

难道快捷回复中的@出了问题?再试一次。。。
@574433742  看看这次能收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为何 没有 at 到我。。。

快捷回复中的@无法提示对方  只能点【点此添加图片或附件】进入后@对方才有提示
估计出了问题 已经通知楠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快捷回复中的@出了问题?再试一次。。。
@574433742  看看这次能收到不?

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欢迎兄台的加入
如果是三轴式的打印机 那处理数据量不多  但如果使用并联臂的方式 同时处理四个步进 ...

指的PCB设计影响速度,应该是电路原理的设计。好的算法实现,需要配合机械结构的控制方式,利用控制器的硬件特性来完成,这就涉及到要用MCU的哪些功能引脚,不仅只有运行算法,这样速度能提高很多。还 得看楼主用的驱动方式,这MCU有没有保证实时,快速的硬件特性。
如果楼主是考虑第一版的成本,还是以后的成本。第一版PCB自己做,感觉一次性成功能可能性不大,各方面要调试也影响时间进度。当然以后版本肯定是自己做更低。如果现有开发板功能估计能胜任,可用现有的,一个是节省时间,一个是在不懂的情况下借鉴,少走弯路,后续再自己设计。
对机械部分不了解,抽空看下楼主说的并联臂需要的驱动方式,还有不清楚除了驱动电机,需要做到怎样的实时运算,是否加工文件是下载完成再自己计算驱动,还是如前面坛友说的PC算好,MCU只管驱动,这样应该会影响效率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是在想 如果可以用现有的控制板(效率可以达到的前提下)那就用现成的成品
但如果现有的控制板无 ...

PCB 自己制作,小批量肯定不划算,毕竟开工费最少也要好几张毛爷爷吧,越复杂越贵。当去掉开工费,肯定要比现成的控制板更便宜,而且可以自由设计,配合更好。不过,初版未必就如达到我们的预期,涉及到改版,可能花费就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PCB 自己制作,小批量肯定不划算,毕竟开工费最少也要好几张毛爷爷吧,越复杂越贵。当去掉开工费,肯定要 ...

现在pcb制版也挺便宜的了吧,好一点的100块10片~就是原料可能有点贵。。单片机和驱动芯片,其他的都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M:
PCB 自己制作,小批量肯定不划算,毕竟开工费最少也要好几张毛爷爷吧,越复杂越贵。当去掉开工费,肯定要 ...

开办费不算什么  这个费用不会算在总费用中 如果设计好了我单独出也可以  主要是先给看看能比现有的2560好多少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开办费不算什么  这个费用不会算在总费用中 如果设计好了我单独出也可以  主要是先给看看能比现有的2560 ...

这个要看2560能不能满足你现在的所有需求。第一版的原型机,我觉得能用现成的,尽量用现成了,可以减小变量。
从长远来看,自己做板是必然的,一是节约成本,二是优化功能及提高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办费不算什么  这个费用不会算在总费用中 如果设计好了我单独出也可以  主要是先给看看能比现有的2560 ...

我看了下2560的手册,只能算是8位机里的牛X货,跟STM32比还是差很多,单从指令的执行上看,STM32至少高他5倍,能干的事也多很多,其他算法上配合机构的优化空间也很大,保守估计能提升10倍以上(看运算跟控制的复杂度,感觉越高,优势会越明显)。
但我同意楼上的说法,第一版尽量用现成的硬件,少走弯路。特别是时间因素很重要,现有板资源能满足的话。自己做板只为把效率提到更高,自制改一版增加PCB成本不会很高。

网友I:
就是楼主一直没确定打印方式,不知道看到的这块板子他们是用了三角州并联臂没,用到的打印方式是什么,如果用到USB或网络在线打印,SD卡,U盘脱机打印,感觉现有的2560板不够用。三角州算法也没想到个好的推导公式,从复杂度上,2560也有点吃力,速度提不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这个要看2560能不能满足你现在的所有需求。第一版的原型机,我觉得能用现成的,尽量用现成了,可以减小变 ...

这两天一直在研究并联臂问题
出现误差的原因比三轴要多很多  如果步进电机丢步  也会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楼主一直没确定打印方式,不知道看到的这块板子他们是用了三角州并联臂没,用到的打印方式是什么,如果 ...

脱机和联机打印
主要是想增加断电记忆续打功能
我负责硬件构架 用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测试结构的合理性  电子电路部分是版主574433742  在负责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一直在研究并联臂问题
出现误差的原因比三轴要多很多  如果步进电机丢步  也会很麻烦

这也是我一开始的疑问题,是否步进电机计算步数控制距离就能很准 ,还是需要其他检测看控制距离是否正好(编码器或其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也是我一开始的疑问题,是否步进电机计算步数控制距离就能很准 ,还是需要其他检测看控制距离是否正好 ...

我还是打算先做一台构建出来  然后开始拷机  持续打印几天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至于丢步的问题  不知道除了机械原因外  电路部分是否能进行控制  这些也只有做出成品来进行测试 如果出现问题  再针对性的进行更改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打算先做一台构建出来  然后开始拷机  持续打印几天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至于丢步的问题  不知道除 ...

电路部分不会丢,控制写好了就是死的。如果机械丢步或跳齿等避免不了,可以利用编码器反馈,辅助定位精度。我感觉有看到并联臂上用到。没有做过这些控制,不知道通常需不需要。以前见过,就算没有反馈,也会加限位开关,每次开机校准一下步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打算先做一台构建出来  然后开始拷机  持续打印几天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至于丢步的问题  不知道除 ...

确实还是先构建一台出来,看调试结果,有些没做过的,猜测无济于事

网友B:
目测帖子要火的节奏呀。。。。。

我建议,使用STM32 呗,SD卡可以驱动起来,系统的资源相对较多。。。

还有就是 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电脑上装的什么软件,以及打印的文件格式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路部分不会丢,控制写好了就是死的。如果机械丢步或跳齿等避免不了,可以利用编码器反馈,辅助定位精度 ...

一般普及型机器都是用的限位开关  开机校对一下   反馈的不知道该怎么弄  没太研究过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帖子要火的节奏呀。。。。。

我建议,使用STM32 呗,SD卡可以驱动起来,系统的资源相对较多。 ...

打印文件就是通用的STL格式吧  总不可能做成STP的雕刻格式嘛
STM32可以呀  他们说性能比2560要强大  但这一方面我不懂。。。
当然 如果用2560的话  我这里有很多现成的资料  可是STM32的资料我就没有了。。。这个会不会增加很多工作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印文件就是通用的STL格式吧  总不可能做成STP的雕刻格式嘛
STM32可以呀  他们说性能比2560要 ...

   没事,多的是板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事,多的是板砖。。

何为板砖。。。。真的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何为板砖。。。。真的不知道、。。

打错字了,就是 搬砖的意思,,,没有难度,纯 搬砖。。。
把代码 从 2560 转到 STM32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字了,就是 搬砖的意思,,,没有难度,纯 搬砖。。。
把代码 从 2560 转到 STM32上

哦 这么说就明白了。。。有些用语我还真不怎么懂。。。

网友:
最近翻了很多关于并联臂结构的3D打印机资料,其中不乏有国外开源人士放出来的结构图。
为了减少失败率,带着国外友人开源图纸带入ANSYS仿真测试,发现有很多结构并不适合中国。
@574433742

网友A:
总结如下几个大方面:
第一,  国外采用的2020钢材是欧标,而与国标2020型材尺寸不相符,具体表现在开槽处。当然也有用2040型号的 估计成品尺寸比较大所以才加固支撑吧(于是更改角件图纸)
(此为更改后的效果图)

第二,  如果直接用开源结构图的STL文件进行打印,ABS线材必定翘边!PLA线材也会翘边但变形不会这么大。并且由于欧标和国标的区别,很多配件购置并不方便,甚至价格超高。于是更改结构图,配合国标尺寸。

第三,  有人将挤出机的效应器更改为强磁的吸附式,即采用铷磁铁进行链接,一方面可以方便更换工作头(可把3D打印机的挤出头更换为激光雕刻机或者其他)但考虑到三个并联臂在工作的时候都在运动,那么连接处就会一直摩擦生热。于是将热能带入ANSYS跑测试,发现如果热量达到3.128千焦(钢的比热容0.46*10^3 Kg.℃【10的三次方】),即大约34℃时候磁性开始减弱,此时还没有计算步进电机连续工作所产生的热能。因此感觉如果用钕磁铁进行链接或许稳定性不够好,或者说不适合长时间使用(但以现在3D打印机的速度来看,随便打印个东西花费几个小时太正常了)。于是还是决定使用KOSSEL的效应器。

网友:
原本想先做一个钢结构的稳定原型机出来,以便以后用打印材料制作构建或者注塑制作构建对比精度。但用304钢锭做角件的话,每个的原材料都近300块(需要6个)还不包括借用学校数控打点费用,感觉非常划不着。

网友:
于是准备借用3D打印机打印固定件,先做出整个的结构来,然后再实际中达到的精度和需要修改的幅度。

于是电子电路部分的效率要加快了哟!
@574433742

网友:
非常感兴趣,前几个月还打算上淘宝买台简单入门的玩玩,也想加入,不过我对机械这方面一窍不通  只能是跟着大家伙后面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总结如下几个大方面:第一,  国外采用的2020钢材是欧标,而与国标2020型材尺寸不相符,具体表现在开槽处。 ...

想了好久,也看了些,对这并联臂的运动方式在脑海里还是没有完整成功的运行。
1.是否只需要控制三个Z轴,即三个滑块的高度,完成在一个平面坐标点的定位,3个斜拉杆无需控制
2.挤出机是自动水平的,无需控制(靠三个拉杆的位置角度,及重力保证)
3.如果从一点到另一点,先调整两个滑块,这样可以确定挤出机在平面内的一个XY坐标,但Z轴位置变化,要想挤出机在Z轴一个平面内移动,不能在Z轴上下变化,必须同时调整3个Z轴
4.挤出机是否必须均速横向运动,且均速挤出,还是到一个点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了好久,也看了些,对这并联臂的运动方式在脑海里还是没有完整成功的运行。
1.是否只需要控制三个Z轴 ...

问题一、二、三直接参考这个软件的原理即可  cura这个软件 有汉化版
问题四 答案应该是后者  否则不会出现打印鸟笼子的那个STL测试文件  那个就是测试打印机脱丝的

网友J:
这个项目还在进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项目还在进行吗

我这里还在进行中  设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等挤出机邮寄过来(挤出机直接买的成品  没有自己单独设计  )然后再对着挤出机的尺寸来做固定结构(卖家没给挤出机的图纸。。。)本来想在重庆当地市场买一块2560的控制板  可惜没找到  只有网购了  估计月底应该能出来原型机(挤出机和控制板是购买的成品  STM32设计的控制板还需要等待版主@574433742 他们做出来)  先看一下用2560控制板来驱动  精度和速度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五金机械先落落玉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五金机械先落落玉照

五金件就是2040铝合金而已  过几天其他东西到货以后一起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帖子要火的节奏呀。。。。。

我建议,使用STM32 呗,SD卡可以驱动起来,系统的资源相对较多。 ...

东西还在制作中   请大家放心  只是最近事情太多  进度就缓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还在制作中   请大家放心  只是最近事情太多  进度就缓慢了

http://www.reprap.org/wiki/Melzi

最近在看这个网站,,你鼓捣的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还在制作中   请大家放心  只是最近事情太多  进度就缓慢了

我已经在拖你后腿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认真读了这个文章,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