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处于低功耗状态IAR调试的问题

楼主:
MSP430处于低功耗状态LPM3时,CPU是关断的。这个时候如果在线调试,暂停(break)后再按运行(go),因为CPU已经处于关断状态,那是不是就无法再运行了?但是我实际测试的情况却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IAR无法调试低功耗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无法调试低功耗模式

在线调试,如果程序已经处于低功耗模式下,先break程序,再go程序。整个程序会出现复位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