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哪种型号的能输出16路PWM信号?

楼主:
430哪种型号的能输出16路PWM信号?

网友A:
有其问这个问题,您还不如看选型手册呢。看看选型手册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其问这个问题,您还不如看选型手册呢。看看选型手册不就清楚了吗

选型手册没找到才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型手册没找到才问的

不好意思,16路的确实没有见过。我只见过2路和4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