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坏境用库怎么操作

楼主:
习惯了用寄存器,不会用库。网上看了好几个人的教程总是有各种问题。在stm8.h里面添加了#define STM8S105
然后在stm8s_conf.h里面又提示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stm8s_adc1.h"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解决的啊?哪位前辈有详细一点的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添加了ADC1的库文件?STM8S103和STM8S105很多库是不同的。

没有添加,可是我没用到啊,难道要把所有库里面的.h文件全部添加引用吗?还是可以手动修改stm8s_conf.h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添加外设库的头文件,你需要在IAR环境中配置下

这个我配置了,我只是把几个stm8s_it.h  stm8s_conf.h  stm8s.h这三个头文件添加进去了,其他的都没有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8s_conf.h可以不加入,其实我stm8s_it.h都没有加入,就添加一个stm8s.h在文件里面就行了。我用的是stm8s ...

那你那个其实不是真正的用库吧,就是借用了stm8s.h里面的一些函数而已是吧

网友C:
是没有添加头文件。您可以到逛网去下载库。库中有MDk,STVD,IAR的例子都有的,您可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没有添加头文件。您可以到逛网去下载库。库中有MDk,STVD,IAR的例子都有的,您可参考。

嗯,已经解决了,我看了下头文件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 IAR 里边没有将标准外设库的头文件添加进去吧。
首先下载 STM8S 的标准外设库,或者是 Discovery 开发 ...

已经解决了,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已经解决了,我看了下头文件的内容。

恩恩,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