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蓝牙键盘安全吗?

楼主:
蓝牙键盘在通信的过程中数据被截获后,暴力破解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安全性还好吧,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报道。

网友:
无线…,最麻烦的就是安全。

网友:
个人感觉还好

网友:
蓝牙通信距离有限,,
破解这个使用价值有多大

网友:
比如银行柜员能不能使用蓝牙键盘,或在一个高度保密的组织里担心登录密码会不会被破解(跑包)

网友A:
用过一款TI的蓝牙芯片,用蓝牙抓包设备抓一下,什么数据都一清二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款TI的蓝牙芯片,用蓝牙抓包设备抓一下,什么数据都一清二楚

绑定后的数据是不是加密的呢?使用什么方式加密,破解难度又有多大啊?

网友B:
要是这样就安全了,如果我在绑定时的数据包没有被截获,以后通信的数据是很难被破解的,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这样就安全了,如果我在绑定时的数据包没有被截获,以后通信的数据是很难被破解的,对吧?

一般AES128加密的数据都是很安全的,其实只要你的密钥不被破解掉,即使截获了加密数据也很难解。我以前用嗅探狗抓过AES128加密的数据还是明文的都无法对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AES128加密的数据都是很安全的,其实只要你的密钥不被破解掉,即使截获了加密数据也很难解。我以前用 ...

懂了,重点是在绑定的时候不要被监听了就行。绑定后的通信还是很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