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的模型建立

楼主:
总所周知,PID算法就是让被控制器进行自我调节来达到设定值,以稳定,快速而闻名,我在这感到无力的是既然PID运算之后会有一个返回值,我该如何让这个返回值与我要的控制量(比如PWM的占空比)建立起联系。怎么去建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希望有人能解答一下我的困惑,不要跟我说多看看书这种无奈的话。

网友A:
以前也写过类似的程序,不过PID公司都是公司拟好给我的,我至今都云里雾里没搞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写过类似的程序,不过PID公司都是公司拟好给我的,我至今都云里雾里没搞明白

能不能给我一份你的完整程序还有每一次采样数据表,我愿意一步一步走走程序,我想跟着程序走几遍,去了解程序怎么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给我一份你的完整程序还有每一次采样数据表,我愿意一步一步走走程序,我想跟着程序走几遍,去了解 ...

不好意思,这个是以前公司的资料,不让外传哦

网友C:
很明显楼主还没怎么看过PID相关的资料,首先你打算用增量式PID还是位置式PID,然后就是PID参数的整定。增量式PID的返回值就是加在输出量上,位置式PID是直接把返回值给到输出量。P,I,D这三个系数的整定才是关键,如果这三个系数没弄好,输出很可能是一个正弦波……

网友D:
比如说速度,你需要实时监测速度量,通过计算速度差值等最终带入到PID公式中,得到返回值后就是你要对马达之类的控制元件的执行量,也就可以当做是马达的PWM占空比,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E:
用simulink建模仿真一下,有很多例子,就能理解比例,积分,微分控制了。PID只是对你想要的控制量进行了相应的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楼主还没怎么看过PID相关的资料,首先你打算用增量式PID还是位置式PID,然后就是PID参数的整定。增量 ...

谢谢,有没有什么好的书可以介绍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说速度,你需要实时监测速度量,通过计算速度差值等最终带入到PID公式中,得到返回值后就是你要对马达 ...

好,按你的意思,我该如何将返回值与占空比用什么关系联系,而返回值有没有上限,该怎么取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simulink建模仿真一下,有很多例子,就能理解比例,积分,微分控制了。PID只是对你想要的控制量进行了相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