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个外部中断时是否可以不配置中断优先级NVIC

楼主:
如题:在使用STM32时,使用一个外部中断时是否可以不配置中断优先级NVIC,只配置中断EXIT。如果多于一个是否也可以不配置NVIC,使用默认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
STM32要配置 外置线作为中断源,需执行以下步骤:
● 配置中断线的屏蔽位 (EXTI_IMR)
● 配置中断线的触发选择位( EXTI_RTSR 和 EXTI_FTSR)
● 配置对应到外部中断控制器 (EXTI) 的 NVIC 中断通道的使能和屏蔽位,使得中断线中的请求可以被正确地响应。
这里不一定需要配置NVIC中断的优先级,不配置就是默认的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