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波型失真严重,正弦波变成T形波

楼主:
参照下边的电路图做一个单端到差分的转换器,3脚输入0~5V正弦波(图2的通道2),OUT1输出波型为图1的通道1,OUT2为图2的通道2。
信号源使用DAC产生0~1.2V的正弦波经过一个放大器同向放大后得输入3脚,2个499R的反馈电阻使用1KR,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电路原理上,没问题,敢问放大器的电源供电用的多少?VCM给的多少?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B:
楼主想描述的是如下图的情景吗?

恕俺直言,表述方式手法亟待改善。能精准、完整,让别人一目了然、理解无误地描述问题,是高效解决问题的良好基础。
图1/图2/通道1/通道2……等等那些相似字符的组合本已让人眼花缭乱,还不得不用眼睛在版面上费劲地搜索匹配,做间接寻址,那是多么痛苦的事?且不说找不到“图1”、“图2”在哪,只好连猜带蒙,结果是输入正弦波的位置描述(图2的通道2)也是错的?
其实只要在上图之前稍加编辑,必要处再添附些颜色、箭头之类的信息,从视觉上助人快速理解,应不是件难事吧。

多写了几句,其实大多并非针对楼主,而是对坛上普遍存在的不知所云提问帖的有感而发。

网友C:
怎么看都是运放饱和了,试着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看一下,应该减小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正常的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路原理上,没问题,敢问放大器的电源供电用的多少?VCM给的多少?一起学习一下

电源是5V,VCM给的是1/2 V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描述的是如下图的情景吗?

恕俺直言,表述方式手法亟待改善。能精准、完整,让别人一目了然、理解 ...

非常感谢,这种图例是会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都是运放饱和了,试着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看一下,应该减小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正常的波形。

我改一下DAC的输出范围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5V,VCM给的是1/2 VCC

哦,觉得是4楼说的原因。放大器没有满幅输出,是轨到轨放大器?加大运放的供电电压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5V,VCM给的是1/2 VCC

或者较小输入。放大器输如GND和VCC都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都是运放饱和了,试着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看一下,应该减小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正常的波形。

我试着改小DAC的输出幅度问题解决了

有一点不是很理解,DAC输出的电压经过一个运放将信号放大,到5V左右, 这时候信号正常
将这个正常的信号再输入一个1:1的放大器,后边这个放大器输出的信号为什么就饱和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哦,觉得是4楼说的原因。放大器没有满幅输出,是轨到轨放大器?加大运放的供电电压应该可以了。

我把DAC摆幅减少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这种图例是会用什么软件做的?

没用什么特殊工具,只是Windows自带Paint。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把DAC摆幅减少后问题就解决了

嗯。非轨到轨放大器,不会输出电源轨电压的,都要差一点。也就是饱和了。轨到轨的还好,输出电压可以从GND~VC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着改小DAC的输出幅度问题解决了

有一点不是很理解,DAC输出的电压经过一个运放将信号放大,到5V左 ...

有些运放支持轨到轨输入输出,有些运放不支持,有些只支持轨到轨输入或者轨到轨输出,所以运放的输入输出范围一定要掌握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用什么特殊工具,只是Windows自带Paint。

windows自带的画图,我试了一下,好像画不出这样有弧度又带箭头的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非轨到轨放大器,不会输出电源轨电压的,都要差一点。也就是饱和了。轨到轨的还好,输出电压可以从GN ...

我使用的是AD8397,数据手册上说是轨到轨的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运放支持轨到轨输入输出,有些运放不支持,有些只支持轨到轨输入或者轨到轨输出,所以运放的输入输出 ...

我使用的是AD8397,支持轨到轨,怎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的是AD8397,数据手册上说是轨到轨的放大器

看手册,中文版第11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indows自带的画图,我试了一下,好像画不出这样有弧度又带箭头的线呢

Paint里有个工具可以画弧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的是AD8397,数据手册上说是轨到轨的放大器

也说明了,并不是真的可以达到电源轨,只是很接近电源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int里有个工具可以画弧线。

大神竟然用日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描述的是如下图的情景吗?

恕俺直言,表述方式手法亟待改善。能精准、完整,让别人一目了然、理解 ...

普遍现像。

此帖还算好,至少图中文字数字还看得清。某些图片,放大了看都无法辨认甚至文字压线、文字压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int里有个工具可以画弧线。

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中文版第11页

这部分我还没有看过,怪不得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遍现像。

此帖还算好,至少图中文字数字还看得清。某些图片,放大了看都无法辨认甚至文字压线、文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部分我还没有看过,怪不得会这样。

我也是刚看的,呵呵。
不过手册一开头也说了,虽然是rail to rail的,但是输出摆幅在电源轨的0.5V范围内的,只是很接近电源轨

网友:
饱和了吧,调整下供电试试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不仅饱和。好像压摆率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