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够帮助我分析一下这两段代码的区别?小生感激不尽,嘻嘻

楼主:
  Lcd_1602_write(0,0x28);
          Lcd_1602_write(0,0x0e);       括号里的0,我不懂具体是什么??
          Lcd_1602_write(0,0x06);
          Lcd_1602_write(0,0x01);
Lcd_1602_write(1,table1[num]);这个(1,table1[num])也是不明白?

       write_com(0x38);
        delay(20);
        write_com(0x0f);
        delay(20);
        write_com(0x06);
        delay(20);
        write_com(0x01);
        delay(20);
write_date(table1[a]);

网友:
(1,table1[num]):括号里的1,是什么作用?

网友:
你没把函数内容贴出来怎么帮你分析啊,不过一般来说这种函数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地址和一个想要写的内容。意思就是我向一个地方写了一个什么东西……

网友:
Lcd_1602_write目测是个写函数,这个的理解您要看函数定义的时候,变量的意义啊。write_com当然是写命令了,write_data当然是写数据了

网友:
楼主,你介个问题…,太难了。

网友: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我猜应该是写命令和写数据的意思吧,具体找到函数看看这个参数不就知道了

网友:
0,1,一个表示写命令,一个表示写入数据。具体看函数里面怎么分配。一般都是0写命令,1写数据

网友:
看看函数体里面是怎么执行的嘛。1602也不复杂。根据前面的回复,再结合手册。分析一下吧。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