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F7大赛~便携示波器~Demonstration 烧录

楼主:
Keil MDK516a开发环境,f7开发板例程 Demonstration 烧录之后为何图标显示都乱了

网友A:
readme  readme   readme
一定要看

网友B:
用ST公司自带的下载软件下载。

网友:
用ST-Link下载,注意readme

网友:
工程目录下的readme
有详细说明

网友C:
用stm32 st-link utility 下载,他好像是将那些鼻尖消耗内存的图片放到了spi flash里面了,用utility能下载到flash里面。如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stm32 st-link utility 下载,他好像是将那些鼻尖消耗内存的图片放到了spi flash里面了,用utility能下 ...

多谢回帖,弄到这会儿才刚刚解决,确实是外部存储的事

刚想来发帖没想到你在7小时之前已经回复了!
要是早点上论坛看看就不至于这么纠结了

网友:
已经有正解了啊!
不过找遍了,没找到 stm32 st-link utility。需要单独去ST网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有正解了啊!
不过找遍了,没找到 stm32 st-link utility。需要单独去ST网站下

如果不用外部存储器的话,用MDK也是可以下载的;不然就要去ST网站下载专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adme  readme   readme
一定要看

受教了,一直没怎么注意这个文件,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T公司自带的下载软件下载。

呃,后来才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我用Keil试着下载了几个程序(Debug选项里面确实有 ST-Link选项),有些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不明白为什么要用ST公司自带的下载软件。。。

后来读了“STM32 ST-LINK Utility software description”,突然发现,这个软件还有external memory 加载的功能,瞬间明白了!

在后来仔细读了一下‘Read me’,里面确实提到了F7开发板用到了Flash memory N25Q128A(虽然我已经从原理图上找到了这个芯片。。。)

网友:
开发板上面用到了 external QSPI memory ,图片存在那里,所以只有图标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