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I2C通信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I2C的传输速率为100kbps,然后Arm板通过I2C接一个DAC芯片,如果我需要通过DAC输出一个正弦波,那么正弦波的频率和采样频率为多少,这个公式怎么推导??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和iic的传输速度有什么关系?只是和你给dac的值的速度有关,你把iic传输当秒传算。想要输出高频率的话就要考虑降低采样频率

网友:
正弦波的频率和采样频率为多少,这是DAC的输出信号。 i2C是和DAC通信的接口。不是DAC的输出。不是一个东西。对DAC进行相应配置,产生对应输出。

网友:
DAC不涉及采样吧,要是AD采集正弦波,采样频率要2倍以上才能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