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编译后出现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gnd

楼主:
原理图工程编译后出现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gnd错误是什么意思?层次原理图。

网友:
重名的意思。 你点击错误看看对应错误是那个位置看下。

网友:
层次原理图中要设置网络标识符作用范围,Automatic改为Global

网友:
这个光看这个单词duplicate,就是代表重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双击message里的错误就能指到错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