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分析一下一个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有天线的时候 V_ANT =3.07V ADDET_N=0V 没有天线的时候 ADDET_N=3.3V ADDET_N=1.84V

要求没有天线的时候 ADDET_N是高电平 1.84V可能小了点  所以想知道ADDET_N电压怎么出来的

电流检测电路

电流检测电路

器件值

器件值

网友:
有天线时,左侧方框内的电路构成一个镜像电流源,由于R3=R4,R5中没有电流流过;没有天线时,V_ANT开路,但由于R1≠R2,此时R1与T1、R2与T2连接点处的电势不相等,为了保持T1、T2的镜像特性,有电流流过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