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PID调速低速不稳定一般怎么解决?

楼主:
超调很多并且转速不均匀,特别低的时候还会走走停停

网友A:
任何电机都有一个适当的转速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无法保证参数。先确定你用的电机是否支持你说的“低速”,同时注意在低速时要有足够的电源功率供给,输出力矩必须满足负载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电机都有一个适当的转速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无法保证参数。先确定你用的电机是否支持你说的“低速”, ...

有做了些测试,可能真是电机的原因,,两极(1对磁极)的电机,最高可调4700rpm左右,120rpm以上时,调节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