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书上一段话的问题

楼主:
我在一本Java书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如果在类中定义的构造方法都不是无参的构造方法,那么编译器也不会为类设置一个默认的无参构造方法,当试图调用
无参构造方法实例化一个对象时,编译器会报错。所以只有在类中没有定义任何构造方法时,编译器才会在该类中自动
创建一个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我看不懂。
我觉得应该这样:如果在类中定义的构造方法都不是无参的构造方法,那么编译器也会为类设置一个默认的无参构造方
法,这样当试图调用无参构造方法实例化一个对象时,编译器才不会报错。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书上那句话有什么前提条件的吧?我印象中某种情况下是书中说得那种情况的,都不用都不用忘了。给你呼唤少年来给你解答~~

网友:
书上说的对,你理解有误。

网友:
谢谢!书上说的应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如果你自己定义了构造方法(并且都不是无参),因为已经有了构造方法,编译器不再自动生成无参构造方法,这时候你调用无参构造方法就会报错。
   如果你想调用无参构造方法,要不就是自己定义构造方法(包括无参和有参),要不就不定义构造方法(有参也不要定义)。

网友:
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编程问题。。。你语文老师。。。没教好啊。

网友:
它有一个“所以”,所以我就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