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365运放用于检测电流的电路问题

楼主:
下图是DRV8313电机驱动评估板原理图的一部分,但是检测电流的部分不明白,具体是怎么推算出来的运放输出与采样电阻流过电流的关系的?                                                                  如果图不清晰,请看附件

网友A:
就一个同相放大器

网友B:
我用MULTISM仿真但是,结果不对,因为输出根本不变化,multism中没有OPA365,我是用其他运放代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MULTISM仿真但是,结果不对,因为输出根本不变化,multism中没有OPA365,我是用其他运放代替的

不要完全相信仿真的电路,要学会自己分析电路才行。我还曾经见过仿真软件猜出了设计者的类似意图,即使电路有错也按照设计者意图去输出,但结果是不完全稳定的。所以学会分析才是最重要的。即然已经知道了是运算放大器的应用,就去查找运算放大器相关应用电路,然后分析,最后得到结论才是正路。给你推荐一本书《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ADI工程师编写的,很好的一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完全相信仿真的电路,要学会自己分析电路才行。我还曾经见过仿真软件猜出了设计者的类似意图,即使电 ...

十分感谢~铭记在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同相放大器

确实是一个同相放大器,但是有两个66.5K的电阻分压加在同相端(1.65V),我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了?这里有很多电容,这是滤波的缘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同相放大器

请问,您公式中的Rs是什麽意思?(R8)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一个同相放大器,但是有两个66.5K的电阻分压加在同相端(1.65V),我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了?这里有 ...

啊,错了,怎么可能是1.65V呢,1K电阻和下边66.5电阻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公式中的Rs是什麽意思?(R8)

没有R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错了,怎么可能是1.65V呢,1K电阻和下边66.5电阻并联的

同相输入端并不是1.65V固定不变。而是随着UR8两端电压变化而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相输入端并不是1.65V固定不变。而是随着UR8两端电压变化而变化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现在明白了,这确实是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