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语言怎么做这种波形?

楼主:
请教下如何生成以下波形(称为指数波或锥形波),这个波形是以X轴对称做的翻转形成,但是我需要知道他Y的正半周曲线变化的函数表达式,示波器中的波形 在光标处分为两部分,应是两个曲线,而且后半段是前半段以X轴翻转平移过来。 前半段如图2,Y轴在X增大到一定量后趋于平行。

是否有朋友做过或知道怎么做还请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这是两个指数波合成的。

电容的充放电时的波形就是这样(包络)。

前面是充电,所以,按电容充电时的表达式设计幅度。
后面的是放电,按电容的放电表达式设计幅度。

前后两个的时间常数不一样,需要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个指数波合成的。

电容的充放电时的波形就是这样(包络)。

前面是充电,所以,按电容充电时的 ...

刚搜了下电容充放电曲线,的确是一模一样。
https://www.eeworld.com.cn/dygl/2012/1207/article_1512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个指数波合成的。

电容的充放电时的波形就是这样(包络)。

前面是充电,所以,按电容充电时的 ...

先感谢版主~!我先看下后面应该还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B:
这是用在什么上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在什么上边的啊

中频治疗仪上的

网友B:
治疗原理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治疗原理是什么呀?

用中频电流刺激肌肉产生收缩,模拟中医推拿手法按摩。这个网上一大堆啊,你有兴趣可以搜下。

网友C:
这个还蛮新鲜的 之前没搞过 看起来不容易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蛮新鲜的 之前没搞过 看起来不容易嘛

不新鲜,这东西好几年前就有人做了, 现在就是加一些新的功能上去

另外 ,我按这个公式,波形已经出来了, 感谢dontium 版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