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问题

楼主:
//独立按键程序
//p1.0为led,p1.3为按键
#include "msp430g2553.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看门狗不解释
      P1DIR=BIT0;//P1.0为led,显示按键起作用
       P1OUT=BIT0+BIT3;//P1IN低电平跳转
         P1REN=BIT3;//上拉电阻,缺了好像不能用
    while(1)
     {
       if(P1IN&BIT3)//按键没按下
       P1OUT=BIT0+BIT3;//led亮
       else P1OUT=BIT3;//led灭
     }
}

//上面的都是程序,有3个问题不明白。
//1.P1IN&BIT3 具体意思是什么?
//2.P1REN=BIT3 的作用是什么?
//3.else P1OUT=BIT3;  在这里如果把BIT3改作BIT2,将无法循环是为什么?

//本人小白一只,求通俗易懂的讲述一下

网友:
总是感觉TI的程序风格和主流不太一致。

网友:
//1.P1IN&BIT3 具体意思是什么?
作用是获取P1.3引脚的值是高还是低
//2.P1REN=BIT3 的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使能P1.3引脚上的内部上拉或者上拉电阻,一般在该引脚作为输入的时候才会需要用到,该设置配合P1.3引脚的输出电平起作用,P1.3输出高电平,则使能的是上拉电阻,如果是低电平,则使能下拉电阻,前面的这一句P1OUT=BIT0+BIT3;将P1.3的输出设置为了高电平,所以表示使能的是上拉电阻
//3.else P1OUT=BIT3;  在这里如果把BIT3改作BIT2,将无法循环是为什么?
为什么无法循环,这一句和能不能循环没有什么关系,只要while()的判断条件一直为1,则循环就不会停止,你还是要去找找相关的资料看看就会明白了

网友A:
1.P1IN&BIT3 具体意思是什么?
这句就是读取P1.3 IO口的电平
2.P1REN=BIT3 的作用是什么?
这是使能P1.3的内部电阻,上拉还是下拉,要看手册
楼主还是多看看资料,这些问题都很简单

网友:
//1.P1IN&BIT3 具体意思是什么?
//2.P1REN=BIT3 的作用是什么?
//3.else P1OUT=BIT3;  在这里如果把BIT3改作BIT2,将无法循环是为什么?
楼上已经很清楚的告知楼主是什么意思了。我想楼主除楼上告知的,还要学会查找。像这种.P1IN&BIT3的问题,你对应到用户手册,并且知道P1IN和BIT3的具体的值,不就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P1IN&BIT3 具体意思是什么?
作用是获取P1.3引脚的值是高还是低
//2.P1REN=BIT3 的作用是什么?
作 ...

谢谢万分感谢。有一些理解了,我再看看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P1IN&BIT3 具体意思是什么?
//2.P1REN=BIT3 的作用是什么?
//3.else P1OUT=BIT3;  在这里如果把BIT ...

万分感谢,怎么说呢,我有查过,可能是查的不够,所以才来问的。还是谢谢你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1IN&BIT3 具体意思是什么?
这句就是读取P1.3 IO口的电平
2.P1REN=BIT3 的作用是什么?
这是使能P1.3 ...

万分感谢,你这样一说,我就简单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