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E1请教。

楼主:
    最近在学习NRF24LE1,对其内部加密解密协处理器感兴趣,但书上和技术手册上讲的都比较少,看着就是三个寄存器,两个输入一个输出,把两个数A,B放进去,输出一个数C,这是否就是加密完成了??
但是怎么解密呢?就是把C再变成A或B??
    求技术大神给我脑补一下。。跪谢!

网友A:
不看图,也不了解nrf24le1,仅仅说一点我知道的关于aes的
曾经用过aes加密,用的ti开源的软件库。
一般两个函数 加密函数 、解密函数
两个输入参数 原始数据 秘钥
一个输出参数 最终加密/解密的结果数据

至于这个图,没啥特别的吧,两个输入一个输出,一般是用reg bit来确定是加密还是解密。

最后一点希望楼主能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去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而不要被这些二次的东西带进去。
加密 / 解密 就这些了,对称加密,非对称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看图,也不了解nrf24le1,仅仅说一点我知道的关于aes的
曾经用过aes加密,用的ti开源的软件库。
一般两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