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drv5402.lib

楼主:
本人新手,想请教一个很弱的问题。
我已经安装了CCStudio v3.3,打开以前同事写的工程时,提示
找不到“C:\TI\c5400\dsk5402\lib\drv5402.lib” 和 “C:\TI\c5400\dsk5402\lib\dsk5402.lib”.
请问是还需要安装什么包或者软件吗???

网友A:
说明你同事在指定路径时,使用的是绝对路径,更换电脑后,或其他人使用时就会存在 这个问题,

方法是使用相对路径,关于相对路径的介绍,我在C2000板块不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同事在指定路径时,使用的是绝对路径,更换电脑后,或其他人使用时就会存在 这个问题,

方法是使 ...

两年前同事修改过的一个程序,现在需要增加东西。

但是在我电脑里面搜索不到 drv5402.lib 和 dsk5402.lib,想请问一下,这两个文件的存在 是不是跟 已经安装了CCStudio 3.3 并不相关呢?

非常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