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的HTTPS通信问题

楼主:
同局域网中上位机linux下WEB服务器与下位机(CC3200)的HTTPS通信    通过wifi   AP模式请问该怎么设计   使用哪些例程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帮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帮顶

哪位老兄做过类似的吗

网友C:
HTTPS 是协议和硬件没什么关系吧,最多硬件上提供一些快速加密算法。

网友D:
应该和硬件没有关系的,如果官方没有例程的话,就参考一下 libcur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老兄做过类似的吗

太高端了,我之前想过这块,感觉太难了还是继续学习机智云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和硬件没有关系的,如果官方没有例程的话,就参考一下 libcurl

他说的是web XX那个吧,我在STM的设计参考资料中见过,就是找不到二楼XX我也忘了是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S 是协议和硬件没什么关系吧,最多硬件上提供一些快速加密算法。

他只是说用什么实现,没说协议和硬件什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web XX那个吧,我在STM的设计参考资料中见过,就是找不到二楼XX我也忘了是什么了

web serve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只是说用什么实现,没说协议和硬件什么的吧

https,翻rfc自己做或者找现成的netstack,和是不是cc3200没太多关系,即便有关系,cc3200也很可能是用库的形式给出来的https(和前面说的找现成的netstack一个意思)。
如果分不清问题涉及的领域,方向上至少是瞎操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s,翻rfc自己做或者找现成的netstack,和是不是cc3200没太多关系,即便有关系,cc3200也很可能是用库 ...

他是在问用cc3200实现的TI的解决方案和例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是在问用cc3200实现的TI的解决方案和例程吧

我的WEB服务器是centos的系统,需要把它在局域网通信,web服务器怎么接收局域网内客户端数据,一步步来吧   课题有点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WEB服务器是centos的系统,需要把它在局域网通信,web服务器怎么接收局域网内客户端数据,一步步来吧  ...

web服务器和centos系统我不懂,但我大体知道你要做什么,开始我也想弄过这块,在论坛里发了很多帖子问过,所以了解过一点,服务器那边得用socket接收底层的数据。。。。

网友E:
不用谢,有兴趣可以换我了解~ GS

GS2xxx-AN045 -S2W HTTP TCP UDP Protocol Examples_0_5.pdf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谢,有兴趣可以换我了解~ GS

嗯 谢谢  我先看看  不懂再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web服务器和centos系统我不懂,但我大体知道你要做什么,开始我也想弄过这块,在论坛里发了很多帖子问过 ...

谢谢啊

网友A:
您是需要CC3200的例程,还是WEB服务器的例程?
nanoweb您用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是需要CC3200的例程,还是WEB服务器的例程?
nanoweb您用过吗?

使用ssl加tcp通信了  https   貌似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