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X在作为设备端时,能否在与主机绑定的时候得到主端输入的密码(包括错误的密码)?

楼主:
例如CC2540 peripheral的密码是123456,APP在与CC2540 peripheral绑定时用户输入000000,此时密码错误无法绑定,这时候在CC2540 peripheral里有没有办法得到此时在APP中输入的错误密码000000呢?

网友A:
不可以,因为密码不会在数据中传输,感觉应该是模块用密码加密一组数据发给手机,手里用输入的密码解密数据,看能否解密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因为密码不会在数据中传输,感觉应该是模块用密码加密一组数据发给手机,手里用输入的密码解密数据 ...

楼主这是自问自答啊。
建议这种协议直接在应用层做,你可以随意设计- -。BT配对的时候去掉弹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自问自答啊。
建议这种协议直接在应用层做,你可以随意设计- -。BT配对的时候去掉弹框。

在deyisupport也提问了,那边给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deyisupport也提问了,那边给的答案。

你可以看下BT core里面关于配对的流程,里面交换pin码是在什么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BT core里面关于配对的流程,里面交换pin码是在什么时候。

这种对我来说太复杂了,应该属于协议栈部分吧?
如果做的话,可以修改最终实现我要的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对我来说太复杂了,应该属于协议栈部分吧?
如果做的话,可以修改最终实现我要的功能吗?

建议不要动协议层的东西,已经是标准的了。
你这种直接在应用层做,太好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动协议层的东西,已经是标准的了。
你这种直接在应用层做,太好实现了。

这个通信加解密的方式应该没法在应用层实现吧?
你说的去掉弹窗指的是不使用配对密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