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ST-EMWIN

楼主:
         STM32F7之ST-EMWIN入手stm32f7开发板已有数日了,经过两天的奋斗终于成功运行ST-EMWIN+RTOS。其实最方便快捷的办法是直接从st官网给的例程来修改就好了。想自己建工程的朋友就花点儿时间自己建工程吧。废话不多说了。。。。。

上面是整个工程包含的文件(注意:xbf是字库文件,放在是的卡中然后加载到系统中的)

这就是project里面的文件。

整个工程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1.首先在GUIDEMO_START.C里面添加上
#include "ff.h"
#include "ff_gen_drv.h"
#include "sd_diskio.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include "GRAPH.h"
#include "MENU.h"
#include "MULTIPAGE.h"
#include "ICONVIEW.h"
#include "TREEVIEW.h"
#include "GUIDEMO.h"
//为了方便此UI界面是移植安富莱智的,其实整个界面就是通过加载图片实现的。
WM_HWIN  hWinInfo;   /* 通过ICONVIEW所打开窗口的句柄 */
WM_HWIN  hWinICON;   /* ICONVIEW控件句柄 */
WM_HWIN  hWinMain;   /* 主窗口句柄, ICONVIEW控件建立在这个窗口上面 */
uint8_t        s_ucSelIconIndex = 0;        /* 选择的ICON,默认不选择任何 */

#define MSG_SetENTER      (GUI_ID_USER + 0x0E)
#define MSG_SetICONFocus  (GUI_ID_USER + 0x0F)
#define MSG_Delect        (GUI_ID_USER + 0x10)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Yahei;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Yahei;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a;//引用外部定义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c;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d;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e;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f;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g;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h;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i;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j;

/* ????ICONVIEW????? */
typedef struct
{
        const GUI_BITMAP * pBitmap;
        const char       * pText;
} BITMAP_ITEM;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TopLine = {
  480, // xSize
  44, // ySize
  1920,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TopLine,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8888
};
/* 这里就是关键,从sd卡中加载字库 */
GUI_XBF_DATA XBF_Data;
GUI_FONT     XBF_Font;
FIL          Fontfile;
FRESULT      result;
unsigned int mybr, mybw;
int t=2;
FATFS SDFatFs;
char SDPath[4];
static int _cbGetData(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FIL *FontFile;

        /* ???? */
        FontFile = (FIL *)pVoid;

        /*
        * ??????
        */
        result =f_lseek(FontFile, Off);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1;
        }

        /*
        * ?????buffer
        */
        result = f_read(FontFile, pBuffer, NumBytes, &mybr);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1;
        }

        return 0;

}

static void _ShowXBF(void)
{
         if(FATFS_LinkDriver(&SD_Driver, SDPath) == 0)
  {
                if(f_mount(&SDFatFs, (TCHAR const*)SDPath, 0) == FR_OK)
                {
if(f_open(&Fontfile, "YAHE14.xbf",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FR_OK)

{

         BSP_LED_On(LED1);//fail
}
}

        }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XBF?? */
        GUI_XBF_CreateFont(&XBF_Font,
                                         &XBF_Data,
                                         GUI_XBF_TYPE_PROP_AA4_EXT,
                                         _cbGetData,
                                         &Fontfile);
}

// FATFS_UnLinkDriver(SDPath);

/* ????ICONVIEW????? */
static const BITMAP_ITEM _aBitmapItem[] =
{
        {&bma,    "视频监控"},
        {&bmb,    "灯光控制"},
        {&bmc,    "智能门窗"},
        {&bmd,    "电器控制"},

        {&bme,    "信息查询"},
        {&bmf,    "安防报警"},
        {&bmg,    "背景音乐"},
        {&bmh,    "情景模式"},

        {&bmi,    "定时管理"},
        {&bmj,    "系统设置"},
};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GRAPH_0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TEXT_0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TEXT_1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TEXT_2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TEXT_3      (GUI_ID_USER + 0x06)
#define ID_TEXT_4      (GUI_ID_USER + 0x07)
#define ID_TEXT_5      (GUI_ID_USER + 0x08)
#define ID_TEXT_6      (GUI_ID_USER + 0x09)
#define ID_TEXT_7      (GUI_ID_USER + 0x0A)
#define ID_TEXT_8      (GUI_ID_USER + 0x0B)
#define ID_TEXT_9      (GUI_ID_USER + 0x0C)
#define ID_TEXT_10     (GUI_ID_USER + 0x0D)

#define ID_TimerTime    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480, 272,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智能家居", ID_TEXT_0, 130, 10, 200, 20, 0, 0x64, 0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1[]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Caption",           0,                       0,  0,  480,272,0,0},
    { SLIDER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SLIDER0,          115,56, 248,46,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0,          115,143,248,32, 0,0}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_ShowXBF();
        GUI_UC_SetEncodeUTF8();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ID_TEXT_0),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ID_TEXT_0),&XBF_Font);
        //这里就是从sd加载字体,并且对相应的字体进行设置
}
/*
*********************************************************************************************************
*        ? ? ?: _cbCallback1
*        ????: ????
*        ?    ?:pMsg ????
*        ? ? ?: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1(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WM_MESSAGE pMsgInfo;
        int NCode,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DrawGradientH(0, 44, 240- 1, 272 - 44, 0xdda0dd, 0xe14169);
                    GUI_DrawGradientH(240, 44, 480-1, 272-44, 0xe14169, 0xdda0dd);

                        GUI_DrawBitmap(&bmButtonLine, 0, 272-44);
                    GUI_DrawBitmap(&bmTopLine, 0, 0);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        hItem = pMsg->hWin;
                        InitDialog(pMsg);
                        /* ???? */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WHITE);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Rounded16);
                        //TEXT_SetText(hItem, "????STemWin???");
                        break;

                case WM_TIMER: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  发送按下的消息 */
                case MSG_SetENTER:
                        pMsgInfo.MsgId = WM_NOTIFY_PARENT;
                        pMsgInfo.hWinSrc = hWinICON;
                        pMsgInfo.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SendMessage(pMsg->hWin, &pMsgInfo);
                        break;

                /*  设置ICON的聚焦 */
                case MSG_SetICONFocus:
                        WM_SetFocus(hWinICON);
                        break;

                /* 删除通过ICON创建的对话框 */
                case MSG_Delect:
                        WM_DeleteWindow(hWinInfo);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Id of widget */
                        NCode = pMsg->Data.v;                 /* Notification code */
                        switch (Id)
                        {
                                /* 点击ICONVIEW上相应的图标,打开相应的窗口 */
                                case GUI_ID_ICONVIEW0: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s_ucSelIconIndex  = 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

                                                        switch( 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
                                                        {
                                                                /* 视频监控 */
                                                                case 0:
                                                                        hWinInfo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Callback1, 0, 0, 0);
                                                                    break;

                                                                /* 灯光控制 */
                                                                case 1:
                                                                        hWinInfo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Callback1, 0, 0, 0);
                                                                        break;

                                                                /* 智能门窗 */
                                                                case 2:
                                                                        hWinInfo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Callback1, 0, 0, 0);
                                                                    break;

                                                                /* 电器控制 */
                                                                case 3:
                                                                        hWinInfo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Callback1, 0, 0, 0);
                                                                    break;

                                                                /* 信息查询 */
                                                                case 4:
                                                                        hWinInfo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Callback1, 0, 0, 0);
                                                                    break;

                                                                /* 安防报警 */
                                                                case 5:
                                                                        hWinInfo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Callback1, 0, 0, 0);
                                                                    break;

                                                                /* 背景音乐 */
                                                                case 6:
                                                                        hWinInfo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Callback1, 0, 0, 0);
                                                                    break;

                                                                /* 情景模式 */
                                                                case 7:
                                                                        hWinInfo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Callback1, 0, 0, 0);
                                                                    break;

                                                                /* 定时管理 */
                                                                case 8:
                                                                        hWinInfo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Callback1, 0, 0, 0);
                                                                    break;

                                                                /* 系统设置 */
                                                                case 9:
                                                                        hWinInfo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Callback1, 0, 0, 0);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MainTask(void)
{

int i;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GUI_Clear();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 使能UTF-8解码用于汉字显示 */
        GUI_UC_SetEncodeUTF8();
        hWinMa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在指定位置创建指定尺寸的ICONVIEW 小工具*/
        hWinICON = ICONVIEW_CreateEx(20,                                 /* 小工具的最左像素(在父坐标中)*/
                                                     45,                                         /* 小工具的最上像素(在父坐标中)*/
                                                         440,                                    /* 小工具的水平尺寸(单位:像素)*/
                                                         200,         /* 小工具的垂直尺寸(单位:像素)*/
                                 hWinMain,                                         /* 父窗口的句柄。如果为0 ,则新小工具将成为桌面(顶级窗口)的子窗口 */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 窗口创建标记。为使小工具立即可见,通常使用 WM_CF_SHOW */
                                 0,//ICONVIEW_CF_AUTOSCROLLBAR_V,         /* 默认是0,如果不够现实可设置增减垂直滚动条 */
                                                         GUI_ID_ICONVIEW0,                                 /* 小工具的窗口ID */
                                                         82,                                     /* 图标的水平尺寸 */
                                                         80);/* 图标的垂直尺寸 */

        /* 向ICONVIEW 小工具添加新图标 */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BitmapItem); i++)
        {
                ICONVIEW_AddBitmapItem(hWinICON, _aBitmapItem.pBitmap, _aBitmapItem.pText);
        }

        /* 设置小工具的背景色 32 位颜色值的前8 位可用于alpha混合处理效果*/
        ICONVIEW_SetBkColor(hWinICON, ICONVIEW_CI_SEL, GUI_WHITE | 0x80000000);

        /* 设置字体 */
        _ShowXBF();
        GUI_Delay(8);

        ICONVIEW_SetFont(hWinICON, &XBF_Font);//这里一定要设置为从sd card加载的字体

        /* 设置图标在x 或y 方向上的间距。*/
        ICONVIEW_SetSpace(hWinICON, GUI_COORD_Y, 10);

        /* 设置对齐方式 在5.22版本中最新加入的 */
        ICONVIEW_SetIconAlign(hWinICON, ICONVIEW_IA_HCENTER|ICONVIEW_IA_TOP);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WinMain), /*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
                                   ID_TimerTime,                      /* 用户定义的Id。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此值可以设置为零。 */
                                   20,                           /* 周期,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
                                   0);                                 /* 留待将来使用,应为0 */

/*******************************************华丽的分割线********************************************************/
上图啦。。。。。。。。。。。。这是通过软件模拟的,我是先通过软件模拟通过之后再一直到单片机,这样不用总是不停地下载程序来调试。

下面就是一步步从无到显示界面

最后还是要感谢eeword为我们提供的这次机会,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再补充下我的字库使用fontcvdemon.exe生成的他可以生成.c/.xbf/.sif字体,图片的话就用bmpcvt.exe就可以转成.c文件了。
/**********************************THE END****************************************/

源码:http://pan.baidu.com/s/1bnbRwkB

网友:
楼主,174MB的压缩包,下载下来,打开一看,跟你上面的截图不一样啊,好像少了几个关键件。

网友:
给队友顶帖。。。。

网友:
正在学习emwin,学习了

网友:
好。正准备搞它中..学习下

网友:
楼主,请问有没有试过STM32F7不带OS的STemWin,我的创建dialog后死机了,触摸不能用,用例程带的hello worlk工程,创键dialog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