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充电器相关测试

楼主:
1芯积分
求各位大神指点:
     TYPE-C口充电器,测试时,想要测试到负载电压、负载电流、短路测试等参数时,需要将充电器连接到电子负载仪上,而C口有6根线,负载仪只有正负极2个点,不知道需要怎么接线,负载仪才能与充电器识别上,求指点。。。

网友:
可以好好读读这个
作者:Kathy Brown
如果把你的闪存驱动、充电器、电源适配器、外部驱动或硬盘驱动等USB 2.0(或USB 1.1)应用转换为具有翻转功能的USB Type-C接头,你会不会感到很激动呢?下面内容能够指导你将USB 2.0 Type-A,Type-B或微型A外设、主机或如影随形 (OTG) 设计迁移到Type-C。
接头
图1显示的是支持全功能Type-C电缆(此电缆能够支持USB 2.0和USB 3.1)所需的插座引脚分配。
1USB Type-C全功能插座引脚映射(前视图)
当从USB 2.0产品迁移至Type-C产品时,你将不需要USB 3.1信号,所以在印刷电路板 (PCB) 上将它们保持在断开状态(电气隔离)。图2将USB 3.1触点显示为Type-C插座内的常断 (NC) 触点。
2USB Type-C USB 2.0的插座引脚映射(前视图)
图2中的引脚映射有两组D+和D-触点。这两组引脚并不代表有两个单独的USB 2.0路径。事实上,USB Type-C电缆只有一条用于D+的线缆,一条用于D-的线缆。这两组D+/D-触点的目的在于支持“可翻转”特性。产品应该在PCB上将两个D+触点连接在一起,并将两个D-触点连接在一起。当把PCB上的这些触点接在一起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个残桩。正因如此,请小心处理,不要使残桩的长度超过2.5mm。否则的话,你就需要注意USB 2.0接口上的信号完整性问题了。
USB Type-C插座中明显消失的是之前Type-A和Type-B接头的ID引脚。在Type-C中,使用配置通道 (CC) 引脚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来决定设备是作为主机,还是作为外设。CC引脚所执行的功能与ID引脚之前执行的功能一样;它们表明了设备是作为主机、外设,还是兼具二者的功能。CC引脚还会检测连接是否已经建立,还是已断开;还有几个在Type-C上执行USB 2.0时不需要的几个其它引脚。
单芯片解决方案
你可以用一个器件--TUSB320,将使用微型A/B插座的USB 2.0主机、外设或OTG产品转换为USB Type-C插座。根据一个引脚或I2C寄存器的值,这个器件系列可以成为上行端口 (UFP)、下行端口 (DFP) 或是一个双重用途端口 (DRP) 产品。此器件处理USB Type-C连接过程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镜像微型A/B ID引脚运行方式的CC引脚),以轻松确定DFP,或是UFP用途端口。
当连接为一个外设时 (UFP),TUSB320表示所连接的主机,通过I2C寄存器,或是通用输入/输出 (GPIO) 引脚所提供的VBUS电流。当连接为DFP时,这些器件将VBUS电流通知所连接的外设。
你是不是正在将原有设备转换为USB Type-C设备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正在迁移哪个应用呢?请在下方给我们留言吧。
其它资源
阅读 TI 白皮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好好读读这个
作者:Kathy Brown如果把你的闪存驱动、充电器、电源适配器、外部驱动或硬盘驱动等USB 2 ...

现在做的就是C口电源适配器,C to c的,现在使用诺基亚N1和苹果MAC BOOK测试的,连接不到负载仪,看不了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的就是C口电源适配器,C to c的,现在使用诺基亚N1和苹果MAC BOOK测试的,连接不到负载仪,看不了 ...

什么负载仪
电子负载?
连接充电应该GND和VCC,其他是数据线

网友C:
只是测电压电流,只要接VCC跟GND就可以的吧~~其他的数据口什么的传输数据什么的用的。你又不测这些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是测电压电流,只要接VCC跟GND就可以的吧~~其他的数据口什么的传输数据什么的用的。你又不测这些东西。。

普通USB2.0 4芯线的接VCC跟GND就行,TYPE-C的接口,如果就只是单纯的C口,像诺基亚N1以及一加手机都是使用的USB2.0,那种就可以直接接VCC及GND就好,现在我司做的是USB3.0的充电器,里面加有PD芯片,将TYPE-C线连到充电器上,另一头的VCC及GND连接到Chroma负载仪上,负载仪不能自动识别输出,没有任何参数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USB2.0 4芯线的接VCC跟GND就行,TYPE-C的接口,如果就只是单纯的C口,像诺基亚N1以及一加手机都是使 ...

不好意思,我妄下定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USB2.0 4芯线的接VCC跟GND就行,TYPE-C的接口,如果就只是单纯的C口,像诺基亚N1以及一加手机都是使 ...

给你发群里询问下,有几个坛友貌似对这个有点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发群里询问下,有几个坛友貌似对这个有点研究。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给你发群里询问下,有几个坛友貌似对这个有点研究。

大哥,有没有点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有没有点结果?

我把你帖子链接发到群里了,他们看到了会过来回帖的哈

网友:
Type C的VBUS与GND分别接到电子负载的+和-,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