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PCB求解

楼主:
画原理图时遇到ad自带库里面没有的元件要怎么绘制,比如四脚按键和一些特殊的元件

网友:
找到規格書按照資料畫

网友:
找不到元件就建立原理图元件库,添加新元件。找不到对应的元件封装就新建PCB封装库,大小可以用间距2.54mm的洞洞板比较一下,不一定拿尺子量。具体的步骤可以百度,不同版本的Altium designer操作基本相同。

网友:
一般不熟练或者不知道还是少用软件自带的库
网上有很多网友总结的元件库和封装库一般如四脚按键等常用的元件足够用了,
特殊的,新的器件是需要按厂家的PDF资料进行绘制

网友:
有些厂家提供了芯片的参考设计文件,就有PCB文件。有的封装是通用的,可以从其它元件中复制过来。

网友:
根据规格书自己弄一个。

网友:
PCB设计工程师必须会的基本功(N多经验文章-非常给力).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