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获取嵌入式系统的电池电量???

楼主:
关于如何获取嵌入式系统的电池电量???我用的是CC3100+tm4c129,作为一个无线通信的节点,有谁知道如何获取电池的电量?并传到综合信息管理端。

网友:
如果不用专用芯片,就只能通过电压估算。一般电池都有一个放电曲线的。

网友:
好问题,帮顶,我之前都用AD测电阻分压的电压,这样不准,并且不利于低功耗设计,网上看了一下电子设备都用电源管理芯片,之前论坛有TI的POS的活动,正在学习里边的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