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电机不转问题!

楼主:
电机输出端空载有4.7V左右的电压差,但是接电机输出端空载有电压差,但是接电机之后就没了,电机也不转,这是怎么回事?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第4和第9腳接反了吧,還有你馬達電壓電流多大?先把第4第9反過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第4和第9腳接反了吧,還有你馬達電壓電流多大?先把第4第9反過來,。

后面查了,确实是4,9脚接反了,这个只能以后改了。量的电流只有3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