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与RS232通信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网友A:
干扰是三极管自身特性所产生的,寄生电容,开关电路的电阻灯导致,更换开关速度更快的三极管,可以减小这个时间,因为3.2uS相对于115200波特率已经可以比拟,你说的无法通信是出现乱码吧。

这种RS232 TX信号硬件控制的转RS485电路并不是很可靠,通常都是用专门的GPIO口来控制RS485转换芯片的,
其一)三极管开关电路的延迟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其二)不能充分发挥RS485芯片的驱动能力,RS485输出高时,高电平输出驱动能力受限于上拉电阻。

另外,
1)485或者232稳定传输通常都是低于9600的
2)485都是用作半双工传输的,虽然全双工也能收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扰是三极管自身特性所产生的,寄生电容,开关电路的电阻灯导致,更换开关速度更快的三极管,可以减小这个 ...

恩 多谢提醒,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只是现在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想深入研究学习下,看能不能有好的解决方法,还有不能通信我也不晓得是不是乱码,应该是的,反正示波器上只是波形一闪就没了,通信就断开了,是不是CPU接收了错误信号就不通信了,这个485和232的通信原理一直没怎么搞清楚
用三极管来使能485通信的TCL信号确实有一点延迟,但是发现485总线上电平转换延迟更高

网友A:
rx的信号,是和485开关同步的吧,就是rx的这个信号是发生在485处于接受状态的吧。
主要问题不是延迟,是tx的数据变化使485处于接受试时,你说的rx干扰会被认为是485的接收数据,因而会出现接受乱码。
改变485输出的上拉电阻,或者更换三极管,甚至直接改为反相器都会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的信号,是和485开关同步的吧,就是rx的这个信号是发生在485处于接受状态的吧。
主要问题不是延迟,是tx ...

不懂,改哪个上拉电阻?R71或R73?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的信号,是和485开关同步的吧,就是rx的这个信号是发生在485处于接受状态的吧。
主要问题不是延迟,是tx ...

485的开关信号只是控制485电路收发状态的吧,怎么和RX信号同步呢?485是半双工通信,TX与RX信号都不在一个时间段吧,而TX和CTL1反向同步的

网友B:
楼主电路可不是什么485,而是422。对于485,注意高速下不能采用由发送数据控制的收发自动切换,必须加独立的收发控制,而422则无需什么方向控制。好好弄明白485和422,别一知半解的就瞎设计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可不是什么485,而是422。对于485,注意高速下不能采用由发送数据控制的收发自动切换,必须加独立 ...

我是懂的不多,但我肯学。。。
再说这个电路这不是485?总线收发端已经同向并联成一条通路了,如果是422那怎么实现全双工,哪里来的两条通路同时收发?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懂的不多,但我肯学。。。
再说这个电路这不是485?总线收发端已经同向并联成一条通路了,如果是422 ...

422收发独立,485收发共同同一线路。
既然说“肯学”,那么就去看器件手册和相关标准文档,别自己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2收发独立,485收发共同同一线路。
既然说“肯学”,那么就去看器件手册和相关标准文档,别自己想象。

说教大师

网友:
愿不愿照着做随你,你本事的高低与我无关,一概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