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5 CodeBlocks编译

楼主:
一、安装CodeBlocks
在fedora下面,可以直接通过yum install codeblocks进行安装,不过版本旧了一点。需要最新版本的需要去官网下载rpm包。

二、编译器及调试器配置
进入settings -> compiler setting,点选cope,重建一个名为GCC for OpenWRT 15.05的编译器。
选中Toolchain executables,设置编译器安装文件夹:
./openwrt/OpenWrt-SDK-ramips-mt7620_gcc-4.8-linaro_uClibc-0.9.33.2.Linux-x86_64/staging_dir/toolchain-mipsel_24kec+dsp_gcc-4.8-linaro_uClibc-0.9.33.2

指定工具名:

然后,配置下search directories -> compiler/linker  分别指向/staging_dir/toolchain-mipsel_24kec+dsp_gcc-4.8-linaro_uClibc-0.9.33.2/include及//staging_dir/toolchain-mipsel_24kec+dsp_gcc-4.8-linaro_uClibc-0.9.33.2/lib
三、HelloWorld工程
点击菜单栏file -> new -> project,建立一个空工程:

将之前的helloworld复制进去,编译,成功生成二进制文件

切换到路由器端,由于工程被是按c++编译的,需先安装libstdcpp
root@OpenWrt:~/openwrt/ide_test/helloworld/bin/Debug# opkg install libstdcpp
Installing libstdcpp (4.8-linaro-1) to root...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chaos_calmer/15.05/ramips/mt7620/packages/base/libstdcpp_4.8-linaro-1_ramips_24kec.ipk.
Configuring libstdcpp.
root@OpenWrt:~/openwrt/ide_test/helloworld/bin/Debug# ./helloworld
Hello World!

先写到这把,上面的编译效果和makefile有差异,应该还要指定几个编译参数。

要666

网友:
学习一下,,,只在 windows 上用 codeblocks,,有机会试试Ubuntu上的。。。

网友A:
您好,为什么我的codeblocks在编译的时候总是说:/bin/sh: 1: mipsel-openwrt-linux-uclibc-gcc: not found,我安装您的操作,也都设置成功了,但是编译文件就有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为什么我的codeblocks在编译的时候总是说:/bin/sh: 1: mipsel-openwrt-linux-uclibc-gcc: not found ...

再检查一次
./openwrt/OpenWrt-SDK-ramips-mt7620_gcc-4.8-linaro_uClibc-0.9.33.2.Linux-x86_64/staging_dir/toolchain-mipsel_24kec+dsp_gcc-4.8-linaro_uClibc-0.9.33.2
路径下有无编译器可执行文件

要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检查一次
./openwrt/OpenWrt-SDK-ramips-mt7620_gcc-4.8-linaro_uClibc-0.9.33.2.Linux-x86_64/stagin ...

后来解决了,不是这个的问题,是我安装的是64位的ubuntu,没有32位的库,后来我索性重新装了32位的ubuntu就全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