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芯片的转换效率,大家怎么看?

楼主:
 之前用过DC-DC类芯片,3.3/5.0V的,只不过由于工作性质,关注点不在这。DC-DC效率高与低对于测试自己的芯片没有多大关系。只是用来给测试板上的FPGA,MCU,等等一堆东西供电而已。
最近无事翻看手册,发现DC-DC的效率参数。就关注了一下。
参数是这么写的,η=75%,test conditions:Vin=12V,Iload=3A,η=Pout/(Pout+Ploss)然后就没有关于效率的其他描述了。

想请教的是:
1、关于Ploss,它都包括哪些功率损耗?芯片内部?他外面的几个储能元件电感、电容、二极管等的损耗是否会计算在Ploss里面?
     另外Ploss这部分,最终表现为发热对么?

2、对于效率的高低,大家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关注程度如何?假如一个65%,一个75%,测试条件一致。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明显差异么?发热不一样?(我反推的,65%的话,Ploss就比较大了,所以觉得是不是发热多了?)

That's all.

网友:
ploss应该导通时的功耗、关断时的功耗和开关转换时产生的功耗。
发热是转换效率低的主要原因

网友A:
1、关于Ploss,它都包括哪些功率损耗?芯片内部?他外面的几个储能元件电感、电容、二极管等的损耗是否会计算在Ploss里面?

所有损耗,包括芯片自身、外部元件(电感、电容、二极管等)都计算在Ploss内。
这些损耗,最终都是转换成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关于Ploss,它都包括哪些功率损耗?芯片内部?他外面的几个储能元件电感、电容、二极管等的损耗是否会计 ...

哦,明白了。效率高低,明显的表现就是发热的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明白了。效率高低,明显的表现就是发热的不同。

当然,发热多少必须是在同样输出功率情况下进行比较,否则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发热多少必须是在同样输出功率情况下进行比较,否则没有意义。

是,效率值测得也都是在同条件下的。否则比较起来也是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