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怎么解决usb驱动冲突

楼主:
手头上有块USB采集卡,还有一个USB采集卡通用驱动,本来打算在通用驱动基础上修改编写采集卡驱动。当问题是:
在未加载(insmod)通用驱动时系统已经能正常识别USB设备(lsusb显示新设备)。
看来是系统内部已经有类似我”USB采集卡通用驱动“的驱动,那么该驱动的设备节点在哪?

我想到两种解决措施,但不知道怎么实现,希望网友提供两种解决措施任何一种
1.系统自动识别USB后他的设备节点在哪?
知道设备节点我就能在此基础上编写应用层程序,并且不必编写驱动程序
2.怎么删除原有系统USB驱动?
删除后我就可以用自己的驱动加载USB设备,需要自己编写驱动和应用程序

网友:
我对USB协议的”配置“、”接口“的定义似懂非懂
是不是USB采集卡插入后告知系统它的“配置”、”接口“后,系统就按此识别

我之前的认识里系统是通过USB的VID、PID两个号码识别驱动
我的认知存在什么错误

网友:
本人弄错,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