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读卡门禁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读ID卡控制门禁的模块儿,现在读头这一方面做出来了,还不知道怎么把读出来的卡号和单片机里存的卡号相对应,如果对应,就控制继电器开门。求前辈们给些思路。在读卡的程序上怎么加程序,能控制继电器呢?感谢各位了,

网友:
不明白楼主意思,如果能读到卡号,那程序还有什么好写的,直接if比较久可以了。至于控制继电器,单片机直接输出电流恐怕不行,要加驱动芯片,或许btn7960可以吧,这芯片是驱动电机的,输出个1A电流应该没问题,百度有很多资料的。

网友A:
卡号和单片机里存的卡号相对应

数组,查找,对比,,

网友B:
现在情况是能读到卡号,是吧,那单片机里的卡号应该也能得到吧。对比就可以了啊。还是控制继电器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情况是能读到卡号,是吧,那单片机里的卡号应该也能得到吧。对比就可以了啊。还是控制继电器有什么问题 ...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对比-.-卡号的出来是BUFF[0]  BUFF[1] BUFF[2] BUFF[3] 不知道怎么整了,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号和单片机里存的卡号相对应

数组,查找,对比,,

数组对比?现在的得到的卡号是BUFF[0] BUFF[1] BUFF[2] BUFF[3],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组对比?现在的得到的卡号是BUFF[0] BUFF[1] BUFF[2] BUFF[3],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建个 结构体不就 ok了。。。

网友:
你会读卡了,会将卡里的号重新编不,能重新编了你不就会做相应的控制了

网友:
if语句楼主应该懂的。
楼主做到这一步已经成功了99%了,把卡号转换成longint类型的,再跟数组中的数进行对比,当然数组应该也是long int 类型的。

网友:
楼上说了好多方法,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把一串数字ID都拆成单个的数字,挨个与单片机里面的数据进行比较(单片机里面的数也都拆开)。这不就行了吗?当然,我这方法斌没有上面的建议好。仅供参考。

网友:
对了,还有之前忘了说了,控制门锁的那个你也可以不需要专门买驱动芯片,用大的继电器就可以搞定了,可以省下不少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