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基极和放射极之间电阻的提问

楼主:
以前对三极管电路接触的很少,最近看到很多电路图里面的三极管基极和放射极之间都接了个电阻,我不知道这样接电阻有什么好处,还有这个电阻的取值又是怎么确定的呢?希望知道的大神们帮忙解释一下,电路图如下:

网友:
此电阻并联于发射结两端,目的是避免微小电流流入该管基极时该管误导通,常用于开关电路。
其工作原理:发射结电压电流特性呈现很强的非线性,PN结两端电压在0.3V以下时几乎没有电流流过PN结。该并联电阻却是线性的,电流与两端电压成正比。故前级输出电流较小时几乎全部从电阻流过,电流大到电阻两端电压达到发射结导通电压时才会有电流从发射结流过,且电流继续增加时发射结中电流增加得比电阻中电流增加得更快。所以并联电阻可以避免小电流流过发射结造成误动作。

网友:
除以上作用外,最关键的是,因为CB之间都会有穿透电流,这个电流的大小与工艺等有关,它是随温度急剧增大的(指数关系),当在低温场合,现在的三极管工艺基本把Icbo做得足够小,电路中可以不考虑它。但是,当温度升高后,它的影响就大了,以至于电路无法工作的程度。

增加基极的并联电阻,目的为了旁路掉Icbo
这样做,对于工作温度范围较宽的场合下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
dontium说得对。
现在的材料和工艺,Icbo已经很小,往往可以忽略。但早期的三极管,Icbo比今天的管子大得多,没有此电阻根本无法工作。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冬天在室内调整好收音机,拿到外面就不响了,因为是冬天,室外温度比室内低不少。用万用表量,室内1.5mA,室外0.3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