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7上运行emWin的WIDGET_GraphYT的Down机问题

楼主:
这几天在接触emWin,ST开发包的emWin例程不给力(除了一个HelloWorld还有啥?),于是换到DFP上测试。如果是MDK-ARM V5.16a+STM32F7xx_DFP2.2.0并采用默认地址安装,应该在“c:\Keil_v5\ARM\Pack\Keil\STM32F7xx_DFP\2.2.0\MDK\Boards\ST\STM32F746G_Discovery\emWin\GUIDemo”,测试了一下,WIDGET_GraphYT,直接Src下新建一个.C文件,再把代码丢进到,把Taskmain改为其他,再在Main里调用,妥了!不过载到F7里后,刚开始运行OK,大概过了10S左右,F7 Down机了
在百度上上下下犁了好几遍,无法求正解。做一个拷贝党难道有错吗~错吗~吗?

好吧,把例程奉上,看有没有经过,顺带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S20151013_01_界面Demo.rar (9.79 MB, 下载次数: 467)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3MTM5fGJlZWVkOWI0NmFjZGQxYzYzMTJhMDEyMWFkYzkzOTE5fDE3MzczNDU1NzU%3D&request=yes&_f=.rar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解决方法是如果用到了FreeRTOS,就增大配置给FreeRTOS的堆栈空间,增大附加给任务的堆栈空间。然后下载进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解决方法是如果用到了FreeRTOS,就增大配置给FreeRTOS的堆栈空间,增大附加给任务的堆栈空间 ...

问题点存在于下述三个语句:
void MainTask(void) {
……
    _AddValues();
……
}
static void _AddValues(void) {
……
GRAPH_DATA_YT_AddValue(_ahData, _aValue);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
_ahData = GRAPH_DATA_YT_Create(_aColor, 500, 0, 0);
……
}

emWin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e given data value is added to the data object. If the data object is ’full’, that
means it contains as many data items as specified in parameter MaxNumItems during
the creation, it first shifts the data items by one before adding the new value. So the
first data item is shifted out when adding a data item to a ’full’ object.
The value 0x7FFF can be used to handle invalid data values. These values are
excluded when drawing the graph. The following screenshot shows a graph with 2
gaps of invalid data:

英语太渣,目前还没有看懂。所以,暂时的处理就是在数据填充到快满的时候把数据清空一下,效果当然也是很渣的了,但不到于Down机了
GRAPH_DATA_YT_Clear(_ah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