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PWM测试

楼主:
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控制电机(玩具电梯),所以通过PWM调速还是很有必要的。
设定周期为10ms。实现10%~90%(占空比变化率为10%)总共九种占空比的波形输出。
实现思路,通过定时器计数,通过到达设定值时翻转实现IO实现PWM占空比可调。

上图为脱机运行实物图。使用逻辑分析仪测试PWM。
占空比变化最小单位为10%,实现10%~90%之间可调。
K1按键: 增加占空比
K5按键: 减小占空比

P01 输出PWM波形

PWM输出部分程序
//中断子程序
__interrupt void R_TAU0_Channel0_Interrupt(void)
{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Key_Scan();
    LED_Display();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__interrupt void R_TAU0_Channel1_Interrupt(void)
{
   num++;
   if(num > 9)
   {
      num = 0;
      P0 &= 0xFD;
   }
   else if(num == (10 - speed))
      P0 |= 0x02;
   TDR01H = 0x04;      //1ms
   TDR01L = 0xE2;
}

使用了两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负责按键识别及数码管刷新。另一个定时器负责PWM输出。
//定时器初始化。
//timer00定时间隔4ms,用于按键识别及数码管刷新
//timer01定时间隔1ms,用于PWM输出
void TAU0_Init(void)
{
    TAU0EN = 1;         /*supply input clock*/
    TPS0 = 0x04;        /*CK00,CK01 fMCLK=fCLK/16=1.25MH,¨fCLK=20MHz*/

    /* channel 0 and 1 used as interval timer */
    TMR00H = 0;         /*only software trigger*/
    TMR00L = 0;
    TMR01H = 0;         /*only software trigger*/
    TMR01L = 0;
    TDR00H = 0x14;      /*4ms*/
    TDR00L = 0x2A;
    TDR01H = 0x04;      /*1ms*/
    TDR01L = 0xE2;
    TMIF00 = 0;         /*Clear channel0 interrupt flag */
    TMIF01 = 0;         /*Clear channel1 interrupt flag */
}

PWM演示视频

PWM演示程序

网友:
clock generator 的配置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我用的芯片是R5F100LF

网友:
查一下我以前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