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

楼主:
这是说我没接上吗,是不是在旁边打个孔在铺铜就可以了,我的第二张在铺捅就可以了吧。

网友:
没大神解答吗?

网友A:
是的,你这些绿的地方是告诉你,你的GND网络没连同。当你通过打过孔敷铜的时候就是铺的地网络的,敷铜的铜片把GND网络连接了起来就不会再报错了

网友:
你铺完铜 再测试连接性

网友B:
第一张就是我铺完铜测试的结果,不过我把铜删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这些绿的地方是告诉你,你的GND网络没连同。当你通过打过孔敷铜的时候就是铺的地网络的,敷铜的铜 ...

谢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就是我铺完铜测试的结果,不过我把铜删掉了。

。。。。你把铜都删掉了还算什么敷铜了啊。。(⊙﹏⊙)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铜都删掉了还算什么敷铜了啊。。(⊙﹏⊙)b

可是我打过孔连接,然后铺铜但是还是有些没连接上,是我操作错了,还是需要再手动连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打过孔连接,然后铺铜但是还是有些没连接上,是我操作错了,还是需要再手动连接啊?

你把你的操作过程截图给我看看你操作上有没问题
还有就是不代表敷铜就一定所有的都能连接上,因为可能有些位置空间不够,敷铜间距问题导致这个位置没有铜铺过去,网络就没被连接上。要是这个样子的话就要你自己手动连接下了

网友C:
敷铜之前,未连接的地电源往往很杂乱,为了方便观看,可以把gnd的网络隐藏掉。敷铜之后做DRC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敷铜之前,未连接的地电源往往很杂乱,为了方便观看,可以把gnd的网络隐藏掉。敷铜之后做DRC检查

我知道敷铜,敷铜以后该怎么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这些绿的地方是告诉你,你的GND网络没连同。当你通过打过孔敷铜的时候就是铺的地网络的,敷铜的铜 ...

同意版版的回答,@13815346101 ,请仔细看版版的回答哦。不理解的话,可以提出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版版的回答,@13815346101 ,请仔细看版版的回答哦。不理解的话,可以提出来哦。

已经知道了麻烦大家了!

网友:
看来,大家都知道布线时先不走地线是个不成文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