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DIY】改路由后记

楼主:
接续前面的路由器,没启动成功不算DIY彻底完成,所以赶紧再来一波DIY,这次针对RAM,思来想去,还是换个64MB的内存吧。

抱歉了,没有听取@shower.xu的建议,有时候技术者就是这样有点小任性。

由于事先查阅了很多文章,关于更换这个TSOP66脚的芯片,根据一些经验者的说法,事先找一些材料练一练。

所以我找出一条废旧的内存,一口气焊下来好几个。

很干净的那组焊盘,原本就是空的,不是我的作品……

感觉就像泰坦尼克号里面,肉丝帮杰克砍断手上的锁链一样,我也觉得差不多了,可以来真格的了,于是就把WR700N上的内存搞了下来……

方法就是网上传说的堆锡拖焊,拖来拖去,然后用镊子尖把一侧先撬起来。由于怕搞坏焊盘,所以先撬起一侧一点点,然后用吸锡器把多余的焊锡吸了吸,然后再撬另一侧,这样,先起来那侧要伤就伤焊锡好了,使劲撬,不要紧。

把内存拆除以后,把焊盘清理干净。那网上买的内存,直接焊上。
焊工比较差,就不拍照了。

之后就又是查错了,这么密的引脚,处理器那一侧倒还好说,另外这边由于有变压器和网口,很碍事,最后这边各种连焊……毛病很多啊。一顿处理,掉了几个NC焊盘,由于之前了解信息,知道NC焊盘容易掉,所以也无关紧要了。

之后再检查,没有连焊了,通电测试,指示灯常亮,应该是还有虚焊。再上万用表,用缝衣针点引脚和焊盘,逐个排查。找到了一个56脚虚焊,补好后通电,OK了,启动正常。

于是换来换去,换了WR703N的openwrt固件装上了。

最后装回到壳子中,郁闷了,装上以后启动不正常,又指示灯常亮了。……好吧,再拆再查,肯定还是网口这侧的问题,最后发现39脚地址线A8不通,再补焊。估计是之前虚连,在装壳时震动剧烈就开焊了。

之后再就没有问题了。装一半时通5V检查,可以正常启动,全部壳扣好,插电检查,正常。

到此,路由就彻底改造完毕啦,剩下就是正常使用了。借着工作,用工具测试了一下功耗,只是插了电,空载自己瞎运行,功耗数据不稳定在不到1W,偶尔大于1W。

网友A:
之后被胁迫着做了一个百宝袋。

就差在里面放上百宝了。

窗帘布,很柔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后被胁迫着做了一个百宝袋。

就差在里面放上百宝了。

窗帘布,很柔软。

百宝袋很漂亮。

网友:
百宝袋与改造的路由器有关系?,,,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勒个去嘞,我还以为你的路由是淘宝给你改造的。话说这个百宝箱很抢镜。。。

网友: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