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比葫芦画瓢画出来的一个图,

楼主:
参照英文资料上画的,有的值稍微计算改了一下,请大家帮忙检查一下啊!
还有现在还是没太明白,R1,R2的值是根据什么算的,为什么?还有那个comp脚

网友:
这是图纸

网友:
我卡我卡我卡我卡!!!这个电路图肿么这么眼熟啊这么眼熟!!!

网友:
Buck电路,Webench直接出来的也和这个类似

网友:
请参阅官方DS自13页开始的内容。

网友:
画的挺好

网友:
典型Buck电路。
至于COMP引脚,直接看该芯片datasheet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好熟悉的电路

网友A:
是不是EN脚什么都不接也行?
意思好像是控制模块的启动和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N脚什么都不接也行?
意思好像是控制模块的启动和停止。

EN是使能脚,用来控制电压的输出的,不能悬空,需要有个确定的状态。另外R1和R2是根据参考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值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