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按电压跟随器的典型接法见下图的第二幅图,即输入电压接运放同相输入端,反向输入端接到输出端组成电压跟随器。使用的是AD8619放大器,打算将一个驱动能力很小的2.5V电压增大驱动,但是接上该电压跟随器输入电压就会变为3.3V,相应的输出电压也为3.3V。
1、电压跟随器里面含有运放,是否对该运放有要求,是功率要求吗?2、电压跟随器另一种接法是见下图的第一个图,那对两个R有什么要求吗,能不能只在输入端接个R,而输出端和负输入端短接?

网友A:
早期的运放,输入偏置电流较大。为避免偏置电流流经电阻不同引入输入失调,往往要求运放两输入端对地(或其它固定电位)电阻相等。故第一图要求两个电阻阻值相同,第二图也是两个电阻阻值相同(为零)。
现在的运放偏置电流很小,所以并不要求两输入端对地电阻严格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图从你的硬盘上传到eeworld,然后再说你的问题。

看不到图吗,我这边可以看到的啊

网友A:
把你的图从你的硬盘上传到eeworld,然后再说你的问题。

网友:
确实看不到图,

网友B:
微博的图不能直接引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博的图不能直接引用的。

这次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接不接R好像没关系吧。但是接了这个R有什么作用,难道是限流?

网友C:
能不能只在输入端接个R,而输出端和负输入端短接?
这样可以,但是用的是集成运放的时候,最好是要这个R,主要是保护芯片,保护运放输出级。

网友D:
输出不正常的问题,应该是你的电压跟随器前后级电路的影响吧,看了下这款运放的参数应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建议将前后级的电路一起贴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运放,输入偏置电流较大。为避免偏置电流流经电阻不同引入输入失调,往往要求运放两输入端对地(或其 ...

那我按第一个图接电压跟随器,负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不接电阻是可以的么,还有对电阻的大小有要求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只在输入端接个R,而输出端和负输入端短接?
这样可以,但是用的是集成运放的时候,最好是要这个R, ...

嗯嗯,谢谢,那对电阻大小有要求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出不正常的问题,应该是你的电压跟随器前后级电路的影响吧,看了下这款运放的参数应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

这个电压跟随器的正输入端是通过ADI公司的ADuC7020芯片的参考端输出的,电压大小为2.5V,说明书说的驱动能力是5k欧/100pF,通过这个电压跟随器后为两个单电源放大器(AD8619)提供箝位电压(偏置电压)和一个传感器的参考电压。但是接上这些后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上图是原理图,REFI是通过ADuC7020芯片输出的电压,REF为经过电压跟随器出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谢谢,那对电阻大小有要求吗

不能说是要求,不同的运放一般有参考说明
一般5-10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按第一个图接电压跟随器,负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不接电阻是可以的么,还有对电阻的大小有要求吗?

对要求不高的电路,例如输出与输入差个3~5mV也没关系,可以不接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跟随器的正输入端是通过ADI公司的ADuC7020芯片的参考端输出的,电压大小为2.5V,说明书说的驱动 ...

没看出来问题在哪,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出来问题在哪,sorry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因为电压跟随器出来的电压为放大电路提供参考电压并为传感器提供参考电压,但是常理是驱动不够,电压拉低呀。

现在有个想法是假如是芯片输出1.6mA电流,经过电压跟随器后输出电流为10mA(AD8619输出电流为10mA),但是后接电路需要的电流比10mA还大,为了保证功率又不能增大电流,只能将电压跟随器的电压变大。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F:
AD8619的Vcm在0----1.8V之间,你的输入超出了这个范围。更重要的是,你的这个运放的驱动能力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8619的Vcm在0----1.8V之间,你的输入超出了这个范围。更重要的是,你的这个运放的驱动能力太小了。

AD8619的Vcm在1.8V-5.5V选择,我是5V供电啊,所以2.5V输入正常吧?
您说的是AD8619驱动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