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这个1602四线程序,下载之后没有显示,不知怎么回事了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0^0;
sbit lcdrw=P0^1;
sbit lcden=P0^2;

#define lcd_date P0

uchar code table1[]="   stckuj    ";
uchar code table2[]="  wwtyinu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Lcd_1602_write_com(uchar com)
{
                        delay(20);
                        lcdrw=0;
                        lcdrs=0;
                        lcden=0;
                        delay(20);
                        lcd_date=(com&0xf0);
                        delay(20);
                        lcden=1;
                        delay(20);
                        lcden=0;
                        lcd_date=(com&0x0f)<<4;
                        delay(20);
                        lcden=1;
                        delay(20);
                        lcden=0;
}

void Lcd_1602_write_date(uchar date)
{
                                delay(20);
                                lcdrw=0;
                                lcden=0;
                                lcdrs=1;
                                delay(20);
                                lcd_date=(date&0xf0);
                                delay(20);
                                lcden=1;
                                delay(20);
                                lcden=0;
                                lcd_date=(date&0x0f)<<4;
                                delay(20);
                                lcden=1;
                                delay(20);
                                lcden=0;
                                delay(20);
}
void Lcd_1602_init()
{
        lcd_date=0;
          delay(20);
    Lcd_1602_write_com(0x28);
                delay(20);
                Lcd_1602_write_com(0x28);
                delay(20);
                Lcd_1602_write_com(0x28);
                delay(20);

                Lcd_1602_write_com(0x28);
    delay(20);
    Lcd_1602_write_com(0x0c);
                delay(20);
    Lcd_1602_write_com(0x06);
                delay(20);
    Lcd_1602_write_com(0x01);
                delay(20);
}

void main()
{
        uchar num;
         Lcd_1602_init();
         Lcd_1602_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Lcd_1602_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20);
                                                }
                        Lcd_1602_write_com(0xc0);
    for(num=0;num<16;num++)
                                {
                                        Lcd_1602_write_date(table2[num]);
                                        delay(20);
                                }
     while(1);
}

网友A:
建议用proteus仿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proteus仿真试试。

没用过proteus,谢谢了,我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proteus,谢谢了,我再看看

值得试试,搞单片机用proteus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和成本。

网友C:
1.首先你要确定初始化对不对?这个初始化不对,分析的方法,可以在main函数中的cd_1602_init(); 后面点个灯;(后面的语句可以先屏蔽掉)
2.像写命令,写数据这些的函数都要按照时序图来写,您再次确认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得试试,搞单片机用proteus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和成本。

好的,找时间试试

网友D:
如用proteus仿真,要建立的电路和实际电路一直哦,不然仿真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首先你要确定初始化对不对?这个初始化不对,分析的方法,可以在main函数中的cd_1602_init(); 后面点个灯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用proteus仿真,要建立的电路和实际电路一直哦,不然仿真也没有用

恩恩,protus没学过,看来需要花时间好好学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恩恩,protus没学过,看来需要花时间好好学学

基于proteus的51单片机仿真实例七、关于proteus和keil c51的联调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uid-139222-blogid-2759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于proteus的51单片机仿真实例七、关于proteus和keil c51的联调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 ...

网友C:
我忘记初始化后应该显示什么了。不过你可以百度下,相关网页不少。我给你说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哦。

网友A:
你的液晶是3V还是5V的?即使程序正确,如果电压不对,显示效果也会不同。这个情况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液晶是3V还是5V的?即使程序正确,如果电压不对,显示效果也会不同。这个情况遇到过一次。

5V的,电压应该是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忘记初始化后应该显示什么了。不过你可以百度下,相关网页不少。我给你说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哦。

好的,还是谢谢你

网友C:
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丢给你一个我之前写过的。您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丢给你一个我之前写过的。您可以参考下。

可以的,那非常感谢,我参考学习一下。我邮箱:18811707971@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丢给你一个我之前写过的。您可以参考下。

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