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问题

楼主:
我用P6.1设置为AD端口,为什么总是没有用啊、 不知道哪里没有配置好,请大神们帮我看下

void Init_ADC(void)
{
    P6DIR &=~BIT2;
    P6SEL |= 0x02;

    ADC12CTL0 &= ~(ENC);  //为了修改ADC12寄存器的值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REFON+REF2_5V;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CSTARTADD_1;                 // 使用采样定时器
   // ADC12MCTL0 = SREF_1;            //CSTARTADD_1 打开A1的地址
    ADC12MCTL1|= INCH_1;
    ADC12IE  =  0x02;                           // 使能ADC中断
    //for(int i=0;i<0x3600;i++);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触发产生采样时钟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

网友:
啥片子?像又不像5529

网友:
是149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