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V转化电路中运放的虚短

楼主:
如图,我用multisim仿真一个I-V转换电路,应该有Vo=-I*R1,但是运行结果并不是这样。用探针观察,电路中+级接地,根据虚短,-级电位应该也为0,但是仿真结果显示它的电位是97.9mV,导致最后Vo的不正确。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电路没有错,是你对电压的理解有错。
对于理想运放,输出(注意是对地)应该是 1uA*100kohm =0.1V=100mV 。
现在你测得97.5mV,差了2.5mV。两个可能的原因:
1、运放自身的失调。
2、电压表内阻影响。

另外,你的电路使用单电源,输入电流方向又是图中方向,运放输出应该为一个负值才对。而运放输出为负是不可能的。这是仿真软件的错误。

网友B:
楼主,输入信号不要,-端接地,即在0输入时,量一量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有错,是你对电压的理解有错。
对于理想运放,输出(注意是对地)应该是 1uA*100kohm =0.1V=100mV 。
...

谢谢,可是你这么一说我更加疑惑了。
1.我对电压哪里有问题,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呢?
2.为什么没有虚短还是不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输入信号不要,-端接地,即在0输入时,量一量输出电压多少?

4.93V。这是要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4.93V。这是要干什么?

输入0,输出4.93v,不觉得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可是你这么一说我更加疑惑了。
1.我对电压哪里有问题,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呢?
2.为什么没有虚 ...

电压是两点之间的电位差。不指明时说电压是指对地(零电位)的电压。
你的电压表测量的是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压。
“根据虚短……”,反相输入端电位应该是零,这没有错。但要测量反相输入端电位,应该将电压表接在反相输入端与地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两点之间的电位差。不指明时说电压是指对地(零电位)的电压。
你的电压表测量的是输出端与反相输入 ...

电压表测得是反馈电阻上的电压。探针2和3测得的电压不就是对地电压吗?它们是97.7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表测得是反馈电阻上的电压。探针2和3测得的电压不就是对地电压吗?它们是97.7mV.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你使用了单电源
输出端在正常时(使用双电源)应该是输出负电压的,由于使用了单电源而不能输出负电压,致使运放不能工作于线性区,所以虚短不能成立。

网友:
三个问题供参考:
1),单+电源供电的反向比例运算电路(假定是),输入+电压,输出将怎么样?
2),Vos=1mv的运放,输入1uA信号,输出将怎么样?
3),虚短和虚断分析运放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可是你这么一说我更加疑惑了。
1.我对电压哪里有问题,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呢?
2.为什么没有虚 ...

一般情况下,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的范围(部分轨到轨运放除外),你的运放供电是0~+5V,因此不可能产生负电压的输出;另外,虚短成立的前提是运放的开环增益无穷大,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输出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另外,运放自身的失调也会引起输出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的范围(部分轨到轨运放除外),你的运放供电是0~+5V ...

轨到轨运放输出也不可能超出电源电压范围,顶多到“轨”,亦即与电源两端相同。

运放“虚短”前提是工作于线性区域,楼主的运放根本不是工作在线性范围内,不可能“虚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轨到轨运放输出也不可能超出电源电压范围,顶多到“轨”,亦即与电源两端相同。

运放“虚短”前提是工 ...

印象中有些轨到轨运放的输出貌似可以超过电源轨零点几V,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有些轨到轨运放的输出貌似可以超过电源轨零点几V,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印象中有些轨到轨运放的输出貌似可以超过电源轨零点几V”
没有的事。
你那个印象太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有些轨到轨运放的输出貌似可以超过电源轨零点几V”
没有的事。
你那个印象太不可靠。

好吧,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