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级放大电路稳定性分析

楼主:
在TINA中搭建一个光电转换电路,将光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这里用一个C1代替光传感器的结电容,实际电路输入的是电流信号。如图1所示,其中AM1为电流表,VG1为电压发生器。

图1 单级电路
参考《运算放大器噪声优化手册》中可以得到开环增益AOL=VF3/VF1、噪声增益Noise_Gain=VF2/VF1和电流-电压增益I_to_V_Gain=VF3/AM1曲线,用来分析电路的稳定性。
图2 多级电路

但是当电路是多级放大电路呢?比如三级电路如图2所示,右边我加了C5,L1和VG1,AOL=VF3/VF1,Noise_Gain= VF2/VF1,这个定义不知道对不对?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不确定这个输出结果图对不对?电路稳不稳定?
图3 AOL和Noise_Gain曲线

我就想知道怎么来判断这个三级电路的稳定性?不用TINA其他软件可以吗?希望懂得帮忙看看。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VG1电压发生器是干什么用的。
既然是“将光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为何在运放输出端又经过电感施加一个电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VG1电压发生器是干什么用的。
既然是“将光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为何在运 ...

图1中,1G 电感的作用是建立DC通路且阻隔AC反馈回路,1G电容作用是是VG1信号源可以以极低的频率耦合到反馈电路中。在实际电路中,这些值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在TINA软件中做曲线生成时可以使用。-《运算放大器噪声优化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