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电机驱动测试

楼主:
电机驱动部分原理图。通过控制PWM1和PWM2可实现电机正反转。

电机驱动板背面

电机驱动板正面

电机参数

查看原理图。除电源和地两个管脚外,其他IO应用如下。

P125 复位
P137 预留(比较特殊,P137只能做输入口使用,没有输出功能)

P00  按键识别
P16  按键识别

P02  LED公共端/按键
P03  LED公共端/按键
P04  LED公共端/按键
P05  LED公共端/按键

P06  LED dp端
P07  LED g端
P10  LED f端
P11  LED e端
P12  LED d端
P13  LED c端
P14  LED b端
P15  LED a端

P01  PWM1
P40  PWM2
除P137比较特殊没有使用外,其他的IO都用到了,算是物尽其用。

整体测试实物

第一位数码管:代表占空比
第二、三位数码管未使用
第四位数码管:表示电机状态。
K1按键: 增加占空比
K5按键: 减小占空比
K3按键:
K7按键:

测试视频

网友:
  楼主是要做什么呀?
洞洞板,焊东西,总感觉有点不舒服,,,哎,,要是有更好地发明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做什么呀?
洞洞板,焊东西,总感觉有点不舒服,,,哎,,要是有更好地发明就好了

做驱动板来控制电机正反转。想想也就13个元件,打块PCB不划算。焊的不好,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驱动板来控制电机正反转。想想也就13个元件,打块PCB不划算。焊的不好,见笑了。

不,你想多了。。。
焊,洞洞板,,好费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你想多了。。。
焊,洞洞板,,好费劲的。。

我最早就是搞焊接,结果焊了好几年,水平还是没见长。

网友C:
能不能把程序给看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程序给看一下啊

程序在“【R7F0C809】玩具电梯演示(结束篇)”一贴中已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