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6 CodeBlocks远程调试

楼主:
今早起来,尝试用CodeBlocks进行远程调试,由于之前就搭好了基于NFS的网络文件系统,在配置完成调试选项后,debug过程非常轻松,基本上是傻瓜式的点几下就可以了,体验很赞。

下面说下配置过程:
进入Codeblocks,点击settings->debugger,新建一个openwrt调试器,executable path选择为
<sdk>/staging_dir/toolchain-mipsel_24kec+dsp_gcc-4.8-linaro_uClibc-0.9.33.2/bin/mipsel-openwrt-linux-uclibc-gdb

点击ok,保存

点击settings->compiler,在toolchain executables中的debugger下拉框中,选择“openwrt”调试器

点击ok,保存

右击helloworld工程,选择properties,点击debugger标签,选中debug,配置路由器的ip和调试端口

点击ok,保存

配置阶段完成。
下面开始调试

回到路由器上面,进入debug二进制文件输出目录,执行:
gdbserver 127.0.0.1:3000 helloworld

开启gdbserver监听服务

最后,点击CodeBlocks内的红色小三角图标开始调试。

至此,一个基于openwrt+CodeBlocks的基本开发调试环境搭建完成。
如果同学们有意向从单片机转向嵌入式linux,通过这种开发环境进行调试还是很有帮助的。
毕竟单片机党习惯了调试,而不是printf

网友:
跟随楼主的脚步
为何不用 eclipse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随楼主的脚步
为何不用 eclipse呀

因为不喜欢java,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喜欢java,所以

eclipse 只是个壳,,可以设置gcc 的编译器的,可以开发 C 的,,

网友:
是的,之前不知道怎么用CD这个软件来调试,后来也是看到别人的网页中要添加个exe的文件。所以后来也才知道的。

网友:
听详细的

网友:
赞一个,最近玩op,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