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这是什么型号单片机

楼主:
论坛大侠们,小弟想学习下单片机知识,有个电路上单片机抹去了字(封装是LQFP64) ,小弟查了很久,仍然没有结果,甚感困惑,现请求大侠们帮忙,以解小弟之困惑,不胜感谢!

网友A:
这个高难度啊,不懂帮顶

网友:
要是能配个照片就好了。

网友:
64个引脚 你去一个一个对,就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难度啊,不懂帮顶

不懂帮顶。。。

网友:
大侠,就是图中的U13,封装是UQFP64,脚距0.4MM,感谢了!

网友:
太难找了,看了几个常用的,对不上。

网友:
谢谢dcexpert版的热心帮助!

网友:
什么板子,会不会是做下载器用的,或者是其他接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