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玩具电梯演示(结束篇)

楼主:
先来张正面的图片,货架是拿烙铁先在塑料上烫了一个凹槽,然后找了个小PCB板,用胶枪点上去了。

背面图

哈哈,是不是很眼熟。对,我的电梯就是用光驱里面的东西搭建的。这个玩意是同学给的一个坏了的DVD中拆下来的,这玩意拿到手里差不多5、6年了,一直没扔,总想着抽时间从上面拆些东西下来玩玩,结果一放就是好多年。我们家的小家伙太喜欢电梯了,只要碰到电梯就会停下来去坐坐电梯。趁这次活动给小孩做个玩具,顺便赶快帮DVD清理掉(我媳妇对此意见很大)。

DVD架上的电机与前面测试电机型号不一样。具体参数见下图

数码管说明:
第一位数码管:代表占空比
第二、三位数码管未使用
第四位数码管:表示电机状态。具体状态见下图。

按键说明:
K1按键: 增加占空比,实现10%~90%(占空比变化率为10%)总共九种占空比的波形输出。
K5按键: 减小占空比,实现10%~90%(占空比变化率为10%)总共九种占空比的波形输出。
K3按键: 电梯上行
K7按键: 电梯下行
当K3和K7释放时电梯停止运行。

PWM1(P01)和PWM2(P40)控制说明:
1、PWM1和PWM2不能同时处于高电平,这样会对板子造成伤害。详细可以分析“【R7F0C809】电机驱动测试”一文中的电机驱动部分原理图。
2、PWM1和PWM2均为低电平时,电梯停转。
3、PWM1和PWM2中信号互斥,实现电梯(正/反)运行。

程序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1、因为LED显示和按键扫描复用了4个IO。因此LED显示和按键识别部分需要小心,避免LED和按键扫描打架。
2、从电梯上/下行到电梯停止时需要考虑最后一个PWM是否完整输出。

演示视频:

玩具电梯最终程序

【R7F0C809】瑞萨开发板靓照
【R7F0C809】瑞萨开发板编译器搭建
【R7F0C809】首次上电系统设置
【R7F0C809】LED显示篇
【R7F0C809】定时器—秒表
【R7F0C809】AD采样
【R7F0C809】LED显示AD采样值
【R7F0C809】PWM测试
【R7F0C809】电机驱动测试【R7F0C809】玩具电梯演示(结束篇)
【R7F0C809】CS+应用中的文件引用问题

网友:
哈哈  逗孩子娱乐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
药药,切克闹,,,,,,有点厉害。。。。

网友:
挺不错的 又能调速,要是能高点效果就更好了,不过毕竟是给孩子的娱乐,太高也太麻烦

网友A:
丝杆,滑块和机械结构是怎么做的了?

网友B:
这个是光驱的里边吧,算你有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杆,滑块和机械结构是怎么做的了?

直接用光驱里面现成丝杆。刚开始,还想在找两根丝杆和DVD两跟配成两对来做,最后真是太忙了,就弄了个简单的,没敢往复杂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丝杆,滑块和机械结构是怎么做的了?

齿轮带动齿轮,在带动一个带齿的滑块。滑块固定在丝杆上面,只能上下运动。最开始还收集了一些元件准备搞大点(分几层),IO口不够用。最后还是黯然收尾。好在单片机只有P137一个IO没有用,其他IO口都用到了,还算物尽其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光驱的里边吧,算你有种

,那个在墙角扔了好长时间了,这次就当废物利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齿轮带动齿轮,在带动一个带齿的滑块。滑块固定在丝杆上面,只能上下运动。最开始还收集了一些元件准备搞 ...

光驱里还有丝杆啊,那些齿轮都是光驱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里还有丝杆啊,那些齿轮都是光驱里的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