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转rs232 质比金坚

楼主:
使用手册
很多人对串口与can知之甚少,今天讲一讲这其中的含义!
一、通讯测试
canrs232通讯转换器 使用方便
将RES+和RES-短接,表示内部120欧姆电阻被使能。
断开“配置开关”(断开CAN 接口侧的引脚3 “CFG” 和引脚4“GND” )后,重新上电,转换器便进入“正常工作”模式。可用串口调试软件进行通讯测试。
如果使能自发自收模式,则可以不需要外部CAN设备,就能进行发送接收转换测试。
通讯测试与配置结构
通讯测试结构所示连接,正常测试除了一台PC 外还需要一台CAN 设备来接
收或发送数据,注意同一个CAN-bus 总线中,CAN 设备和CAN232MB/CAN485MB 转换器的波特率必须相同。用串口调试软件选择和转换器相同的串口通讯波特率,观察CAN 设备接收的数据是否和发送的相符合。同样也可以从CAN 设备发送数据给转换器,观察串口软件接收的数据是否和发送的相符合。
出厂默认的串口波特率是57600,默认的CAN 波特率是1Mbps。
如果某侧总线上有数据传输,那么该侧总线的指示灯会有闪烁。
如果CAN LED 或COM LED灯在工作中都不闪烁,请检查两侧的总线连接(总线是否短路或断路),以及波特率设置是否相同。
二、CAN 总线接口定义
引脚1标示“Vin”接外部+7V~+40V直流电源,引脚2标示“0V”是接外部电源地。
引脚3标示“CFG”是转换器的配置引脚。该脚悬空时上电后转换器进入正常转换模式;
若该引脚和引脚4标示“GND”相连后,转换器上电即进入配置模式。
引脚7标示“Res-”和引脚8标示“Res+”如果被用导线短接,则CAN网络的终端电阻
120欧姆被接入(卡内置)。当CAN232MB/CAN485MB转换器作为CAN-bus网络终端时,两引脚间需要短接(即使用内部的120欧);否则让其悬空(不使用内部的120欧)。
2.1 DB9 端接口定义

2.2 指示灯定义
转换器表面的红色LED-Power 灯指示电源;正常上电后POWER 指示灯立即点亮。
当转换器通电自检完成后,COM LED 和CAN LED 均点亮。
当串口侧有数据传输时,COM LED 闪烁,无数据时长亮。
当CAN侧有数据传输时,CAN LED闪烁,无数据时长亮;
当转换器通过CFG=0进入设置模式时,只有COM LED 亮。
2.3 CAN总线连接
图2.3 CAN 总线设备连接示意图
转换器作为终端设备时,用户可以在CAN232MB/ CAN485MB 转换器的CAN接口,引脚7 即“Res+”、引脚8即“Res+”用户可以用导线短接,使内部120Ω的终端电阻使能。
CAN232MB/CAN485MB是集成1路标准CAN-bus接口、1路标准串行接口(RS-232/RS-485)的工业级CAN-bus与串行总线通讯连接器(网桥)。
       CAN232MB/CAN485MB 转换器提供有PC配置软件,用户可以灵活设置CAN232MB /CAN485MB的运行参数,包括CAN端及串口端的各种运行参数及工作模式。canrs232通讯转换器,CAN-bus网络通讯
        转换器提供三种数据转换模式:透明转换、透明带标识转换、Modbus协议转换。
其中,Modbus协议转换模式下还可配置Modbus-CAN收发映射表,通过配置此映射表,用户可以灵活的配置Modbus-CAN之间的转换数据,支持Modbus主/从站模式,支持Modbus RTU协议。
三、 转换模式详述
“透明转换”的含义是转换器仅仅是将一种格式的总线数据原样转换成另一种总线的数据格式,而不附加数据和对数据做修改。这样既实现了数据格式的交换又没有改变数据内容,对于两端的总线来说转换器如同透明的一样。

这种方式下不会增加用户通讯负担,而能够实时的将数据原样转换,能承担较大流量的数据的传输。
“透明带标识转换”是透明转换的一种特殊的用法,也不附加协议。这种转换方式是根据通常的串行帧和CAN 报文的共有特性,使这两种不同的总线类型也能轻松的组建同一个通信网络。

该方式能将串行帧中的“地址”转换到CAN报文的标识域中,其中串行帧“地址”在串行帧中的起始位置和长度均可配置,所以在这种方式下,转换器能最大限度地适应用户的自定义协议。
“Modbus协议转换”是为了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而建立的,在串口侧使用的是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可以和其他标准的Modbus RTU设备连接。
       在CAN总线侧使用的是一个简单易用的分段协议来传输Modbus协议。这样就能轻松的在串行网络和CAN网络之间来实现Modbus协议的通讯。

      出厂默认的映射表组数都是0,最大可添加32组映射数据;其中CAN接收/发送的Modbus地址从0x00到0xFF,每个地址是一个整型数据(2个字节);可以设置数据触发模式和循环发送模式。
       数据触发模式:是当有Modbus主机用06指令写Modbus相应地址数据时,如果数据发生改变,那么触发相应的CAN帧数据发送。
循环发送模式:设置每间隔一定时间,循环发送相应的CAN帧数据。
四、典型应用
现有RS-232设备连接CAN-bus网络;
扩展标准RS-232网络通讯长度;
PLC设备连接CAN-bus网络通讯;
Modbus RTU网络和CAN网络通讯;
CAN-bus与串行总线之间的网关网桥;
工业现场网络数据监控;
canrs232通讯转换器 使用方便;
CAN教学应用远程通讯;
CAN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低速CAN网络数据采集数据分析;
智能楼宇控制数据广播系统等CAN-bus应用系统。
五、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40°C~+85°C;
----储存温度:-40°C~+85°C。
欢迎朋友们指导,给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