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类似型号驱动问题,例如STM8L052

楼主:
在stm32  或者stm8上,st做得是非常好的,每款mcu都有很多的选择,可以但是外设资源在同个系列相同封装可以说 外设基本一样,不一样的是空间,内存的差异吧。

有时候挺烦的,用了一款比较新的型号是,发现驱动官网没有给出,只有库文件。或许就会开始百度啊,谷歌,查找xxx型号例程。
其实,我们参考下类似资源的mcu例程就行了,基本我们就添加库文件,改下头文件,其他的复制粘贴就行了。这样操作起来比我们一直在搜索别人的例程来得快的。
个人见解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STM8L152和STM8L052之间的区别
1、EEPROM的大小不一样
2、EEPROM和Flash的擦写次数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所以直接都可以用stm8l152的例程,修改MCU型号就行了。
官网stm8l152的例程

网友A:
可以但是外设资源在同个系列相同封装可以说 外设基本一样,不一样的是空间,内存的差异吧。

不是很清楚樓主想要表達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外设资源在同个系列相同封装可以说 外设基本一样,不一样的是空间,内存的差异吧。

不是很清楚 ...

解决不同型号,没有现有例程的问题

网友:
官方如果没有资料 会对这个做说明 参考哪个信号比较好 或者直接说这个是xx型号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