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9内部校准

楼主:
我在使用AD7799的时候,使用了2个通道。但是手册上可以访问到的保存的校准参数的寄存器只有一组。但是看手册描述,每个通道都有自己独立的校准寄存器。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A:
虽然那些寄存器组只有一组地址,但是却是每个通道一组寄存器,当你使能不同的通道时,相应地址对应的就是相应通道的寄存器,也就是相当于使能能道的那个寄存器是地址的一部分。

网友A:
楼主使用AD7799用的采样率是多少??我去年使用的时候发现无法改变采样率,即使命令发出去的正确,读相应寄存器也确实是写进去的值,但是采样率就是不变,只是默认的采样率,很奇怪,不过数据很稳定,即使使用电脑USB口供电也能有20位左右的无噪声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AD7799用的采样率是多少??我去年使用的时候发现无法改变采样率,即使命令发出去的正确,读相应寄 ...

的确如此,我也无法改变采样率。芯片是从嘉立创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那些寄存器组只有一组地址,但是却是每个通道一组寄存器,当你使能不同的通道时,相应地址对应的就是相 ...